音调调节电路

楼主:
请求各位朋友帮组。希望能给小弟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谢谢!!

网友:
Re: [求助] 音调调节电路

把输入输出讲清楚再提问题

网友:
Re: [求助] 音调调节电路

图中,你所标注的Zsrc应当是信源内阻吧?如果是,那就继续下面的讨论。

虽然Zsrc=38k,不算太小,但是与后面电路的各个阻抗值相比,还是可以认为近似为0 的。在这个近似下,可以把输出信号等效成两个信号的叠加。然后分别分析两个支路在不同频率下,分压比与电位器抽头位置(可以用一个数,也可以用旋转角度)的关系,就可以得到结论(两路信号的叠加)。

具体计算可以就近利用Excell的表单进行。

麻烦一下,请明确给出左边(低音部分)两个电容的容量是4n,还是4u。以便继续(要做些计算)----对不起已经看到了(4月19日

这里提示一下思考问题的方法之一:1、(合理的)近似,2、(向基本典型结构靠近--通常是便于理解的和便于利用手头工具的)等效。
另充分利用手头工具。

网友:
Re: [求助] 音调调节电路

一些看上去比较复杂(或者说是“乱”)的电路,首先要按照自己习惯的图的风格,调整一些画法;必要时就要采取近似、等效的方法(这其实是任何工程中都采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请参考经过近似和等效后的电路(附图),近似的目的是忽略掉两路间的影响。
一个方法是用Excell等简单计算工具来比较,当然更可以用Protel等工具仿真,左边为低音,右边为高音部分。

网友:
Re: [求助] 音调调节电路

我不知道vvvvvvvvvvvvvvv

网友:
低音、高音 音调调节电路,具体计算略。。。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尤其是纯净的硅,不过你讲的这种思路,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它的计算过程,后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