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
有谁能帮我说明一下,在C51中软件延时的时间如何确定?

网友:
Re: [求助] 关于单片机C语言的一点小问题?

你先计算一条指令的机器周期,在根据时钟频率计算时间!
例如FOR循环,for(i=0;i<5000;i++)执行一次所需要的时间能计算出来那你就能计算延时了!
不同的指令占用人机器周期是不一样的!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end_time)
{
     while(--end_time);
}

12MHz
end_time = 1    delay 2us
                = 2              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