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FPGA设计语音存储系统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VHDL,需要使用VHDL语言编程,以FPGA为基础,做一个数字录音存储系统,利用MAX7128电路板来做,需要用到哪几部分?具体的电路该怎么设计~?不知道有没前辈能够指导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Re: [求助] 如何使用FPGA设计语音存储系统

我没有做过,但是说到录音存储,在声音处理,存储方面都得用专门芯片,这个你得查,然后FPGA做的工作就该只能是录音后数据的转移存储,还有就是系统控制方面的工作

网友:
Re: [求助] 如何使用FPGA设计语音存储系统

了解了,谢谢版主,现在基本的A/D转换都完成了,用的是EMP7128SLC84-15,现在卡在如何把转好的数字信号通过LCD显示出声音的波形,用的是OCMJ系列LCD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