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远程控制程序

楼主:
我把电话远程控制程序编了一下(电路图也在这个交流区),不知错误有多少,希望大家给看看,指出来
ORG 0000H

LJMP SETUP

ORG 0003H
LJMP INETOP
ORG 0030H
SETUP: MOV 7FH,#0FFH

MOV TMOD,#01H

MOV TH0,#60

MOV TL0,#176
;50ms
初值

SETB TR0

SETB ET0

SETB P3.2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MAIN:
SJMP MAIN

LCALL
JM
;
调解码子程序

LCALL
CONTROL
;
调控制子程序

INETOP: MOV TH0,#60

MOV TL0,#176

CJNE R2,#160,NIS
;
判断是否到8s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
延时24s

SETB P3.6

DIS:
RET1

JM:
JB P3.3,DIS1

SETB TOE
;
输出Q4~Q1

DIS1:    RET

CONTROL: MOV R4,#4

MOV
A,P1

CPL
A

           AA:
DJNZ R4,DIS1

DEC 7FH

CJNE A,7FH,AA

MOV P2,7FH

RET

DELAY:
MOV R5,#192
;
延时12s

DEL2:  MOV R6,#0

DEL1:  MOV R7,#0

DEL:
DJNZ R7,DEL

DJNZ R6,DEL1

DJNZ R5,DEL2

RET

END

Protel Schematic.rar

网友:

错误还不少嘛!
    SETB TR0
        SETB ET0
;你允许T0中断,也启动了T0定时器,但缺少T0中断的入口地址。
    CJNE R2,#176
;你什么时候修改了R2的呢?没修改过R2怎么能用来判断=176呢?
    MAIN:SJMP MAIN
;这个死循环在单片机程序中到是可以使用的,可是你下面的调用子程序如LCALL JM等没有被执行到。
    再下些功夫,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多谢大侠指点,对于你钩出的几处,我再回去翻翻书,好好改改,同时感谢你的鼓励啊!

                                                        :P

网友:

把单片机课本第74页到第87页外部中断和定时/计数器应用看一看
会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