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位

楼主:
我的AVR熔丝位被锁死了又解决的办法吗?:'( :'(

网友:
搞错熔丝位,导致芯片死锁的恢复办法

要用编程器(非ISP下载器)才能确定是否是锁死还是坏掉了。
补救方法: 搞错熔丝位,

网友:
Re: [求助] AVR熔丝位

谢谢,楼主

网友:
i need it, too.
thank very much

网友:
my money is not enough

网友:
遭锁死了,下来看看,谢谢了哈

网友:
谢谢,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用8M有缘晶振振,类似于下载,你上网上看看就知道了,我也遇到过,都解开了

网友:
解锁的方法有很多的,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