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楼主:
 DIY固然有其乐趣
但是
模块化思路若是成为社会现实,DIY将突飞猛进....
各位参考

网友:
救灾救援危险作业机器人技术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某循迹小车技术参数--其中的电机更换就是模块化思路...
1、小车利用MCS51系列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同时在车身空余的地方加工了多组扩展焊盘,小车的扩展能力强;
2、马达采用功率为12V(3W)的小型直流减速电机(用减速电机的目的不但可精确控制小车的运动状态,而且可减小小车停车时的惯性。同时,小车停车时,小车不会因外的作用产生滑动,可提高小车整体的控制精度),电流250mA,转速90转/分,拉力较大。经实验,在承载8kg的物体时小车动作自如。
马达左右各一个,独立控制,马达驱动板分别控制两个电机,可以让电机正转和反转,因此利用差速可实现精度比较高的转弯,如果让小车的运动速度快一些,可以更换转速高的电机,我们提供不同转速直流减速电机的定做,不同转速的电机可以互换,机械安装位置完全相同。
    3、小车后端采用机器人专用万向轮,因此小车运动顺畅,灵活,稳定。
    4、单片机采用采用MCS51系列,比如: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等。

网友:
常用电机280规格范例

常用电机280规格范例

网友:
STGA25R

STGA25R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电压级别--一般就在这三种规格选择
1. 3V
2. 6V
3. 12V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带齿轮箱微型直流电机

LP-GA17RT          LP-GA17RU          LP-GA20RS          LP-GA20RU          LP-GA25RP          LP-GA25RQ

LP-GA28RO         LP-GA32RB         LP-GA37RA         LP-GA37RE         LP-GA42FE         LP-GA42RE

LP-GA42RH         LP-GA60FM         LP-GA60RE         LP-GB37RA         LP-GB37RE         LP-GB42FH

LP-GB42RE         LP-GB42RH         LP-GA37FE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型号/Model : LP-(主型号)-45P71i
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6         V
空载转速\Noload Speed         :63         rpm
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         :0.030         A
最高效率下转速\At Maxmum Effciency Speed         :46         rpm
最高效率下电流\At Maxmum Effciency Current         :0.23         A
最高效率下转矩\At Maxmum Effciency Torque         :86.8         mNm
:0.91         Kgcm
最高效率下输出工率\At Maxmum Effciency Efficiency         :30.3         %
最大功率时转矩\At Max Power Torque         :223         mNm
:2.2         Kgcm
最大功率时转速\At Max Power Speed         :28         rpm
最大功率时电流\At Max Power Current         :0.5         A
最大功率时功率\At Max Power Power         :0.66         W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玩具电机经典系列

LP-020系列         LP-130系列         LP-140系列         LP-180系列         LP-260系列         LP-280系列

LP-370系列         LP-380系列         LP-550系列         LP-M20系列         LP-N20系列

很高兴浏览贵公司产品-齿轮箱减速电动机
建议开发一种模型电机
可以组合选择以下几种
1.带编码器
2.带驱动电路
3.带机械制动器

网友:
Re: [分享] 机器人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863.pdf

高度集成化的模型用
M系列模块化动力总成
=MB电源+MD驱动电路+MC控制系统+MR转速反馈+【MT直流电机+MG减速器】+MS机械输出轴(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