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处理LM331送来的信号

楼主:
当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方波脉冲后,再将脉冲信号送入单片机,那么单片机是怎样处理这个脉冲信号的?

网友:

我来说说哦: 单片机里面有两个定时器(52有三个),你的这个项目要两个定时器,一是定时器1做定时,定时1秒或100mS,用定时器0(从P3.4)做计数,统计那个脉冲的个数。脉冲个数就对应这个电压,按正比计算。

网友:

说的不错!

网友:
如果用LM331采集到的是 转换后的温度信号,在单片机内要如何进行转换才能得到 原始温度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