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电子开关问题

楼主:
朋友要我帮忙改一电路,要把原来的SW1单刀双掷改成电子开关,然后用一单刀单掷开关控制转换。局部电路付上,要求:单电源工作,不能使用继电器等机械控制。由于要控制音频信号,同时上面又有偏压,我试过用三极管和4066等都不成功,坛子里高手多,帮帮忙看有什么比较好的电路,尽量简单点!先谢过了:D

网友:
音频电路电子开关问题,,干簧管  不行吗?

网友:
4066能承受22V的电压吗?不知道你有否作如下处理

网友:
Re: [求助] 音频电路电子开关问题

注意,接口的控制信号电平要与4066供电电压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