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USB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呀?

网友:
Re: [求助] USB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USB使用一对差分线,D+和D-。在USB全速和低速模式,使用电压信号,又分为J状态和K状态,就是两条差分线的值不一样。全速模式和低速模式刚好是相反的。而高速模式则使用的是电流信号,通过电流的流向来决定0和1。具体的电平值和详细资料,请参看USB协议,上面有图和文字说明。你用过CAN吗?
其实原理都一样的!

网友:
Re: [求助] USB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多谢,不胜感激

网友:
Re: [求助] USB传输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有人说是用EM2860这个芯片,有人用过没,需要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