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板中的问题

楼主:
这是一个实验板的说明书
为什么要设置成AS INPUT····呢
在一般的设计书中
好像都没有提到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是不是省电的原因呢?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好象不是
好像是为了保护器件
具体怎样不清楚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不使用的脚做三态输入為避免耗電,這樣沒有上拉下拉,
  就不會從上拉下拉電陰上漏電

别人告诉我的

谢谢沙发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又学到了一点,平时没注意过

网友:
Re: [讨论] 实验板中的问题

楼上的
是不是这样的讨论比上传的资料感觉要好一些

网友:
平时都是这样用,只知道这样做可以防止其他引脚出现大电流,应该是利用三态闸的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