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楼主:
向量中断简介
ARM7中断体系介绍
    上一次活动中,我们介绍了ARM7的时钟系统,这次活动介绍中断系统。这个两个系统是在以后的活动中,有很多的应用,同时这两个系统,也是ARM甚至是所有MCU的基础模块。
    arm的VIC中断体系和51单片机的中断有很大区别, 它有32个中断源输入(LPC2000有19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源都可以通过编程,设置成以下三种工作方式之一。在本次活动中,我们主要讲述向量IRQ中断。
1、FIQ方式:快速中断,具有最高优先级
2、向量IRQ中断:中等优先级。共有16路。这16个通道都是相同的,每个通道都可以连接任何一个中断源。比如通道0,咱们可以把它连接到定时器中断、串行口中断、外部中断都可以。就是表1中的任何一个中断都可以。
3、非向量IRQ中断:优先级最低。

中断源
说明
代号
WDT
看门狗中断

保留给软件中断
ARM内核
EmbeddedICE,DbgCommRx
ARM内核
EmbeddedICE,DbgCommRx
定时器0
匹配方式、捕获方式
定时器1
匹配方式、捕获方式
UART0

UART1

PWM0

IIC

SPI0

SPI1

PLL

RTC

外部中断0

外部中断1

外部中断2

外部中断3

A/D转换器

              表1
说了这么多,到底该怎么写我的中断程序呢?
以定时器0中断为例,我们想写一个向量IRQ中断的程序。
先介绍一下用到的寄存器。
向量控制寄存器(VICVectCnt0~VICVectCnt15)
一共有16个。16路向量中断分别对应VICVectCnt0、VICVectCnt1。。。。。VICVectCnt15
功能:
寄存器位(4:0):给本中断通道指定连接的中断源的代号。
寄存器位 5: 向量中断使能(置1)。
我们在0-15中随便选一个。我选的是救火车的幸运数字‘9’。把定时器0的中断设置到第9路向量中断。当然,大家也可以选别的号。
通过查表1,定时器0的中断源代号是4, 再把第5位(中断使能)置1。这样计算出VICVectCnt9寄存器的值应该是 (0010 0100)B = 0x24,  VICVectCnt9 = 0x24;

向量地址寄存器(VICVectCnt0~VICVectCnt15)
为向量中断指定中断服务函数。16个中断通道对应16个函数地址
例:VICVectAddr9 = (unsigned long)My_IRQ;
中断选择寄存器VICIntSelect  书P205   DATASHEET P47  5.6
置1:分配为FIQ
置0:分配为IRQ
对应关系:
第0位:对应通道0   (最右边位)
第1位:对应通道1
......
第15位:对应通道15

中断使能寄存器VICIntEnable  书P204  DATASHEET P47  5.4
中断源和位的对应关系见 P208页表5.63
置1:使能中断。
置0:无效  可以通过对VICIntClr写1进行清除。
对应关系:
第0位:对应中断源0   (最右边位)
第1位:对应中断源1
......
第15位:对应中断15

程序
//在main函数中设置IRQ中断的例子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中断选择寄存器第9位是0就行。
VICVectCntl9 = 0x24;  //第5位置1:向量使能,[4:0]中断源序号
VICVectAddr9 = (unsigned long)My_IRQ; //中断函数地址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中断使能寄存器 查表可知定时器的中断源号是4,第4位置1.

//中断函数写法
__irq __arm void MY_IRQ(void)
{
    //此处写入用户自己的中断程序。
    VICVectAddr = 0;     //中断程序结束时对向量地址寄存器执行 写 “0”操作
}

    到此,我们把ARM中断的体系做了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深入学习其他的功能寄存器的用法、FIQ方式中断、非向量IRQ中断。这次活动并没有让芯片运行起来。
    下一次我们准备研究定时器中断0的配置和功能实现。到时您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定时器工作过程。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很不错,我最早过来了哦!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恩,顶一下,强烈支持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要将程序搬到RAM运行,如何写中断入口呢?我用的是LPC2148

网友:
在IAR的编译器里设置。请看活动二。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顶  强烈支持

网友:
Re: [讨论] 【EEWORLD】救火车和你一起学ARM系列活动之四

学下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好好学习!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很不错,正准备学习ARM,有这个很好,先搞定板子,随后就试试垒码字……

网友:
为了下载附件,不得不灌灌水了,救火车切莫发火。毕竟,想学东西总要有银子啊……

网友:
还是不够,真的对不起,继续灌水……

网友:
很好很生动,看起来和51很相似

网友:
太感谢了

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学到这里,但看了还是有了个概念,谢谢了

网友:
顶,正在学习中,讲得好,很清晰,一看就懂了,强烈支持!

网友:
问一下如何写FIQ中断服务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