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模转换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谁知道USB信号如何转换为AV信号呀,用数模转换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普通直接加上数模电路是不能实现的,要有接口管理芯片实现USB协议和数据的接收,再加DA才能实现。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多谢,用什么接口芯片呢?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来学习下,吸收一下高手的指点。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高手指教一下,我们也来学习。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有人说用HI3510,不知道有用过的没有

网友:
Re: [求助] 数模转换

usb接口如何转换为AV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