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楼主: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CISC-Von Neumann系统--INTEL 8086, ARM7,MIPS...
RISC-Harward系统--AVR,ARM9...

两者不同,各有优势, 各家公司单片机采用两种指令集的都有。

不过,RISC是单片机发展方向:)

.....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看完楼上论点
不再张望,进入AVR
=========================
AVR门口张望
两个系列
1. ATtiny
2.ATmega
性能、规格、尺寸、封装....皆有不同...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AVR单片机全系列性能参数表
这是我们(OurAVR.com)根据Atmel的官方资料整理出来的参数表,方便大家设计参考。
1.
tiny11,tiny12,tiny13,tiny15L,tiny2313,tiny26,tiny26L,tiny28L,tiny28V,90S1200,90S2313)
2.
Mega128,Mega128L,Mega16,Mega16L,Mega162,Mega162L,Mega162V,Mega169,Mega169L,Mega169V,Mega32,Mega32L)
3.
Mega48,Mega88,Mega168,Mega64,Mega64L,Mega8,Mega8L,Mega8515,Mega8515L,Mega8535,Mega8535L)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AVR系列单片机性能简介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早期单片机主要由于工艺及设计水平不高、功耗高和抗干扰性能差等原因,所以采取稳妥方案:即采用较高的分频系数对时钟分频,使得指令周期长,执行速度慢。以后的 CMOS单片机虽然采用提高时钟频率和缩小分频系数等措施,但这种状态并未被彻底改观(51以及51兼容)。此间虽有某些精简指令集单片机(RISC)问世,但依然沿袭对时钟分频的作法。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单片机,它与51单片机、PIC单片机相比具有一系列的优点:
1:在相同的系统时钟下AVR运行速度最快;
2: 芯片内部的Flsah、EEPROM、SRAM容量较大;
3:所有型号的Flash、EEPROM都可以反复烧写、全部支持在线编程烧写(ISP);
4:多种频率的内部RC振荡器、上电自动复位、看门狗、启动延时等功能,零外围电路也可以工作;
5:每个IO口都可以以推换驱动的方式输出高、低电平,驱动能力强;
6:内部资源丰富,一般都集成AD、DA模数器;PWM;SPI、USART、TWI、I2C通信口;丰富的中断源等。
目前支持AVR单片机编译器的语言主要有汇编语言、C语言、BASIC语言等。其中C 编译器主要有CodeVisionAVR、AVRGCC、IAR、ICCAVR等,C语言编译器由于它具有功能强大、运用灵活、代码小、运行速度快等先天性的优点,使得它在专业程序设计上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AVR单片机是1997年由ATMEL公司研发出的增强型内置Flash的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PU) 精简指令集高速8位单片机。AVR的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外部设备、工业实时控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各个领域。
AVR的主要特性
高可靠性、功能强、高速度、低功耗和低价位 , 一直是衡量单片机性能的重要指标,也是单片机占领市场、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早期单片机主要由于工艺及设计水平不高、功耗高和抗干扰性能差等原因,所以采取稳妥方案:即采用较高的分频系数对时钟分频,使得指令周期长,执行速度慢。以后的 CMOS单片机虽然采用提高时钟频率和缩小分频系数等措施,但这种状态并未被彻底改观(51以及51兼容)。此间虽有某些精简指令集单片机(RISC)问世,但依然沿袭对时钟分频的作法。
AVR单片机的推出,彻底打破这种旧设计格局,废除了机器周期,抛弃复杂指令计算机 (CISC)追求指令完备的做法;采用精简指令集,以字作为指令长度单位,将内容丰富的操作数与操作码安排在一字之中(指令集中占大多数的单周期指令都是如此),取指周期短,又可预取指令,实现流水作业,故可高速执行指令。当然这种速度上的升跃,是以高可*性为其后盾的。
AVR单片机硬件结构采取8位机与16位机的折中策略,即采用局部寄存器存堆(32个寄存器文件)和单体高速输入/输出的方案(即输入捕获寄存器、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及相应控制逻辑)。提高了指令执行速度(1Mips/MHz),克服了瓶颈现象,增强了功能;同时又减少了对外设管理的开销,相对简化了硬件结构,降低了成本。故AVR单片机在软/硬件开销、速度、性能和成本诸多方面取得了优化平衡,是高性价比的单片机。
AVR单片机内嵌高质量的Flash程序存储器,擦写方便,支持ISP和IAP,便于产品的调试、开发、生产、更新。内嵌长寿命的EEProm可长期保存关键数据,避免断电丢失。片内大容量的RAM不仅能满足一般场合的使用,同时也更有效的支持使用高级语言开发系统程序,并可像MCS-51单片机那样扩展外部 RAM。
AVR单片机的I/O线全部带可设置的上拉电阻、可单独设定为输入/输出、可设定(初始)高阻输入、驱动能力强(可省去功率驱动器件)等特性,使的得I/O口资源灵活、功能强大、可充分利用。
AVR单片机片内具备多种独立的时钟分频器,分别供URAT、I2C、SPI使用。其中与8/16位定时器配合的具有多达10 位的预分频器,可通过软件设定分频系数提供多种档次的定时时间。AVR单片机独有的“以定时器/计数器(单)双向计数形成三角波,再与输出比较匹配寄存器配合,生成占空比可变、频率可变、相位可变方波的设计方法(即脉宽调制输出PWM)”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增强性的高速同/异步串口,具有硬件产生校验码、硬件检测和校验侦错、两级接收缓冲、波特率自动调整定位(接收时)、屏蔽数据帧等功能,提高了通信的可*性,方便程序编写,更便于组成分布式网络和实现多机通信系统的复杂应用,串口功能大大超过MCS-51/96单片机的串口,加之AVR单片机高速,中断服务时间短,故可实现高波特率通讯。
面向字节的高速硬件串行接口TWI、SPI。TWI与I2C接口兼容,具备ACK信号硬件发送与识别、地址识别、总线仲裁等功能,能实现主/从机的收/发全部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SPI支持主/从机等4种组合的多机通信。
AVR单片机有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嵌入式系统的可*性。
AVR单片机具有多种省电休眠模式,且可宽电压运行(5-2.7V),抗干扰能力强,可降低一般8位机中的软件抗干扰设计工作量和硬件的使用量。 AVR单片机技术体现了单片机集多种器件(包括FLASH程序存储器、看门狗、EEPROM、同/异步串行口、TWI、SPI、A/D模数转换器、定时器 /计数器等)和多种功能(增强可*性的复位系统、降低功耗抗干扰的休眠模式、品种多门类全的中断系统、具输入捕获和比较匹配输出等多样化功能的定时器/计数器、具替换功能的I/O端口…… )于一身,充分体现了单片机技术的从“片自为战”向“片上系统SoC”过渡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AVR单片机博采众长,又具独特技术,不愧为8位机中的佼佼者。
AVR系列单片机的选型
AVR单片机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种不同场合的要求。AVR单片机有3个档次:
低档Tiny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Tiny11/12/13/15/26/28等;
中档AT90S系列AVR 单片机: 主要有AT90S1200/2313/8515/8535等; (正在淘汰或转型到Mega中)
高档ATmega系列AVR单片机: 主要有ATmega8/16/32/64/128( 存储容量为8/16/32/64/128 KB)以及ATmega8515/8535等。

网友:
第一道门槛--定型M16

第一道门槛--定型M16

网友:
M16及其同门兄弟

文章内容: Mega128,Mega128L,Mega16,Mega16L,Mega162,Mega162L,Mega162V,Mega169,Mega169L,Mega169V,Mega32,Mega32L
图例--M16、M32..一样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半路杀出程咬金
---------------------------------------
别从avr开始了,直接从stm32开始吧...(16字)[清风徐徐][19次]2009-4-10 7:55:00
     STM32一步跨越(0字)[唐伯猪][4次]2009-4-10 8:50:27
          建议丁丁开个stm32专栏,等开发板出来后。(0字)[wqs19840312][4次]2009-4-10 8:56:48
                老丁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加快速度!(0字)[清风徐徐][3次]2009-4-10 9:07:32
                      那得请高手振臂高呼---《我为什么强烈推荐--2009年的单片机初学者从STM32起步是明智的?》(0字)[geyin][3次]2009-4-10 9:16:59
                           老丁要忙的事情应该很多,开专栏估计已经在操作了,大家耐心等待。(0字)[清风徐徐][2次]2009-4-10 10:37:42
                                 尽快啊,乘俺还没有入门之际,因为看好STM32,随着价格下降,杀鸡都用牛刀是非常正常的事情(0字)[geyin][0次]2009-4-10 12:47:56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啊?何去何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何去何从?

菜鸟在门外--哭天喊地啊...偌大世界,竟然没有可入之门:)

o(∩_∩)o...

俺此时正在看----STM32系列ARM CortexM3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呵呵,也不错,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也不错,赞下

惭愧啊,这山望得那山高:)
---------------
前几天收集的stm32开发的资料。主要是串口ISP写程序的方法。  (918字) [wqs19840312] [21次]2009-4-10 15:44:14
    STM32有什么优势?(0字)[不哭][3次]2009-4-10 15:48:34
          资源丰富,号称超级单片机(0字)[清风徐徐][3次]2009-4-10 15:52:51
                性价比如何?只用应用在什么场合?不了解就问,看看是否下次试试!(0字)[不哭][3次]2009-4-10 16:00:41
                      还算便宜了,当然无法和51比价格,但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是个趋势。(0字)[清风徐徐][3次]2009-4-10 16:03:50
                            我这样的菜鸟上手行不?另外开发工具有简易的吗?(0字)[不哭][3次]2009-4-10 16:19:18
                                  应该可以---技术历史已经快速发展--没有必要再从猿猴变成人开始:)(0字)[geyin][0次]2009-4-10 17:42:58
    看好stm32。。(0字)[bnm99][3次]2009-4-10 16:14:07
          本站已经开始推广了。不知有没有广告费给丁丁。这个宣传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0字)[大灵通][2次]2009-4-10 16:15:32
    这样比较集中(0字)[Henryyam][2次]2009-4-10 16:17:03
    不错,应该还有很多,望继续添加~~(0字)[lhzw2001][2次]2009-4-10 16:21:40

网友:
Re: [分享] 入门张望-CISC or RISC

看看你学的单片机与以下应用能否对应?
不能?
学STM32吧:)

==========
楼宇及安全系统        家电产品        仪器仪表        工业用设备        医疗电子
电动车     电机控制     电源管理     汽车音响     POS机及读卡器
机器人及电动玩具     触摸屏及HMI     音频及GPS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学的单片机与以下应用能否对应?
不能?
学STM32吧:)

==========
楼宇及安全系统        家电产品        仪器仪表        工业用设备        医疗电子
电动车     电机控制     电源管理     汽车音 ...

期望看到stm32的一步步理论进阶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