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进来下

楼主:
这个是单片机电子密码锁原理图和程序,谁帮忙检查下哪里出错了.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ACALL BP
MOV R0, #31H
MOV R2, #8
SET:MOV P1, #0FFH
MOV A, P1
CJNE A, #0FFH, L8
AJMP SET
L8:ACALL DELAY
CJNE A, #0FFH, SAVE
AJMP SET
SAVE:ACALL BP
MOV @R0 A
INC R0
DJNZ R2, SET
MOV R5, #16
D2S:ACALL BP
DJNZ R5, D2S
MOV R0, #31H
MOV R3, #3
AA1:MOV R2, #8
AA2:MOV P1, #0FFH
MOV A, P1
CJNE A, #0FFH, L9
AJMP AA2
L9:ACALL DELAY
CJNE A, #0FFH, AA3
AJMP AA2
AA3:ACALL BP
CLR C
SUBB A, @R0
INC R0
CJNE A, #00H, AA4
AJMP AA5
AA4:SETB 00H
AA5:DJNZ R2, AA2
JB 00H AA6
CLR P3.5
L3:MOV R5, #8
ACALL BP
DJNZ R4, L3
MOV R3, #3
SETB P3.5
AJMP AA1
AA6:DJNZ R3, AA7
MOV R5, #24
L5:MOV R4, L4
L4:ACALL BP
DJNZ R4, L4
DJNZ R5, L5
MOV R3, #3
AA7:MOV R5, #40
ACALL BP
DJNZ R5, AA7
AA8:CLR 00H
AJMP AA1
BP:CLR P3.7
MOV R7, #250
L2:MOV R6, #124
L1:DJNZ R6, L1
CPL P3.7
DJNZ R7, L2
SETB P3.7
RET
DELAY MOV R7, #20
L7:MOV R6, #125
L6:DJNZ R6, L6
DJNZ R7, L7
RET
END

网友:
Re: [求助] 高手们进来下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
Re: [求助] 高手们进来下

难道就没一个热心的吗:'(

网友:
Re: [求助] 高手们进来下

目前出错的现象是什么样呢???
一大编的程序看得眼都花了~~~~

这个锁一掉电后密码就会丢失的,然后回到初始密码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误信息我上传了,我知道掉电密码会丢失,但不知道怎么做掉电对密码没影响的,麻烦指点下,我的技术不是很好,谢谢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电子密码锁设计的程序,不过是用C写的,你可以参考下
附件中有电路图、程序等

电子密码锁设计电路、程序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Re: [求助] 高手们进来下

哦原来是在编译过程中出的错误,这个我试一下先,明天再回复你。

关于掉电还能保持密码的,这个很简单,加一个存储芯片就行了,如:AT24C0_,AT93C_6等就可以了。
当然程序也要做一下修改。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帮忙,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那时没仔细看,后来抄录程序时KEIL C里面去时才发现,其实程序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那个出错的意思是:
1、第7行使用了一个汇编的关键字做标号,(SET)
2、第10行语话法出错,这是从第7行连带过来的。
3、第11行,使用了一个没有定义的标号,看看倒数的第6行,那个DELAY后面没带有冒号,所以这个被连带错误了。
4、第13行的错误,与上面的2相同
5、第15行的MOV @R0 A的@R0和A之间少了一个“,”号,应该写成MOV @R0,A
6、第17行错误,同2
7、第28行错误,同3
8、第39行错误,同5
9、第67行错误,DELAY后面没有标“:”号,造成语法错误。

编译好的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了~!

网友:
Re: [求助] 高手们进来下

斑竹真牛,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