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写多路U盘C程序1

楼主:
/* CH375作为USB主机接口的程序示例,中断方式 */

/* MCS-51单片机C语言的示例程序, U盘数据读写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define
FALSE

#endif

#include "CH375INC.H"

/* 以下定义适用于MCS-51单片机,其它单片机参照修改,为了提供C语言的速度需要对本程序进行优化 */
#includ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CMD_PORT _at_ 0xBDF1;
// CH375
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DAT_PORT _at_ 0xBCF0;
// CH375
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xdata
DATA_BUFFER[8192] _at_ 0x0000;
//
外部RAM数据缓冲区的起始地址,长度不少于一次读写的数据长度 */

sbit P1_4
= P1^0;

sbit err = P1^1;
sbit ok
= P1^2;

#define LED_OUT_ACT( )
{ P1_4 = 0; }
// P1.4
低电平驱动LED显示
*/

#define LED_OUT_INACT( )
{ P1_4 = 1; }
// P1.4
低电平驱动LED显示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UdiskStatus;//
当前U盘状态,定义如下
*/

#define
STATUS_DISCONNECT

// U
盘尚未连接或者已经断开
#define
STATUS_CONNECT

// U
盘刚刚连接
#define
STATUS_ERROR

// U
盘操作错误或者不支持
#define
STATUS_WAIT

// U
盘正在操作
#define
STATUS_READY

// U
盘准备好接受操作

unsigned char *mBufferPoint;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while( time-- );

}

/********开中断0*************/
void open_int()
{

IT1=1;

EX1=1;

EA=1;

}
/********************* 基本操作 **************************/

/***** CH375的命令端口写入命令,周期不小于4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void CH375_WR_CMD_PORT( unsigned char cmd )
{

delay(2);

CH375_CMD_PORT=cmd;

delay(2);

}

/****
CH375的数据端口写入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void CH375_WR_DAT_PORT( unsigned char dat )
{

CH375_DAT_PORT=dat;

delay(1);
//
因为MCS51单片机较慢所以实际上无需延时
}

/**** CH375的数据端口读出数据,周期不小于1.5uS,如果单片机较快则延时 ****/
unsigned char CH375_RD_DAT_PORT()
{

delay(1);

return( CH375_DAT_PORT );

}

网友:

可以把你设计思路、做的过程和调试结果也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