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电路中器件的选择问题

楼主:
电路部分见附图,输入信号是由计算机给出的5V、4-20mA信号,需要控制继电器,因此我在继电器前段加了放大电路,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可靠吗?如果可靠那么电阻R的阻值应该选多大呢?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应该选多大?二极管的耐压应该是多少 ?最好附上计算过程或者说明,因为我想学习一下电路参数的计算,先谢谢大家了。

注:电路中继电器额定电压为28V,线圈电阻600欧姆,继电器的输入电压为恒定的26V直流电。

网友:

请各位老师帮忙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給個參考,4.7K吧電流不會太大
不會貼圖,只好碼字了

网友:

至於說二極管,1N4148就可以滿足,三極管9013也就將就了

网友:

计算过程:
1:电阻的选择是希望三极管饱和导通,同时希望5V输出电流在能力范围内,所以上面的说选4.7K就是可以的了,通过约1mA,
2:二极管反向耐压要高于26V,这个很好理解吧。
3:这个电路是可靠的,保证起见,输入端加5.1V的TVS,免得门极感应高于5V电压把输入击穿。

网友:
应该要有个吸合电流吧

假设β =50 ic=50mA  如果继电器的吸合电流 是在100ma 那应该吸不动吧  uce=vcc-ic*rc
26v-100ma*600  那uce 两端压降很大呀  根据输出特性曲线   饱和时  uce 约等于0吧

网友:
我来分析下,献丑!

这是晶体管开关电路的典型应用,三极管处于关断和导通两个状态,电阻为限流电阻,用5v减去0.6除以电流,自己算,二极管为续流二极管,耐压值大于28v.一般的npn三极管就行,Vceo要大于26v.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学习中。受益颇多。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我用单片机控制过久石上面那电路,但是不管单片机是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是闭合的。

网友:
如10楼所述,LZ直接用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能不能驱动起来还要考虑下
另外,继电器瞬间的反电动势很强,至少要用个1N4002耐压到100V

网友:
首先 没说三极管的hFE   其次 7楼正解 除了那个除以电流 应该说是除以电阻,还有就是UBE=0.7,三极管导通后亚将是0.7。如果默认9012 典型值hFE=120. UCE=0.3,IC=42ma   IB=0.36     VI=5V    UBE=0.7,R应该取11K吧  自己的体会 欢迎指正

网友:
自己弄着玩就这么选:

继电器的电流约 30/600=50(mA)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大于12即可

基极注入的电流Ib=50/12=4.17(mA)满足4-20(mA)

电阻R值为 (5-0.7)/0.00417=1031欧取1K

二极管选1N4001 电流1A 反压50V大于28V

三极管选9013或9014都可以,见参数:

9013npn 低频放大 50v 0.5A 0.625w

9014 npn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网友:
驱动继电器是需要计算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电阻选择有问题,使三极管工作在了放大区,这时候是不能起到开关器件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