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CS16下载的问题

楼主:
新做了一个FPGA板子,上电就发热,检查了各个引脚,均正常,也把没有用的引脚配置为三态的,还是没有用。请问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
还有我用的EPCS16配置芯片,出现下面图示的提示,连接也正确,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Re: [求助] 关于EPCS16下载的问题

片子发热好像就是供电有问题
再查查
最好是不要上电了
我怀疑现在你的片子是否换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EP2C8,啊,今天去换了芯片,没上电测都是好好的,一上电烧程序就一阵青烟,一百块钱就没有了,不知道电路有问题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还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有问题,是电压不稳定还是怎么回事呢?各种引脚我测了都是正确的呀

网友:
Re: [求助] 关于EPCS16下载的问题

你最好是查查引脚的定义
看是不是哪儿出问题
没有定义对
片子问题不敢确定
这新芯片有些是走私的
说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也怕这问题,现在从新去买了两块。

网友:
现在弄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啊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