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态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实验用到两位的静态数码管,请教一下该怎么接管脚,接时应注意什么:L :L :L ?

网友:
Re: [求助] 关于静态数码管的问题?

你看看这个有相关讨论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230-1-1.html

网友:
Re: [求助] 关于静态数码管的问题?

两位的中间两个脚是相连的,要么是共阴极要么是共阳极,用蜂鸣档可以测出来的,并且可以测出来各个数码段,可以用译码器接到单片机,如果你的单片机IO口够用的话也可以直接接单片机,这两种接法数码管不是很亮,可以加上拉电阻或者用三极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