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想设计一个基于CPLD的无线竞赛抢答器

楼主:
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
能不能写的详细点?

具体要做到哪些功能?

网友:

你说要无线的吗?那得考虑用无线模块,是RF,还是蓝牙,或者其他无线模块,可以查出相应的模块,考虑CPLD怎么与他们接口,或者CPLD不能完成相应功能,需要添加其他什么微控制器。确定了系统整体结构方案,再详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