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iic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想用FPGA来控制PCF8563
可是我选择的是EP1C3T144
想用它驱动PCF8563的sda和scl
他的I/O驱动只有3.3V
可以用吗
怎么用?

网友:
Re: [求助] FPGA控制iic芯片的问题

不知道你说的是FPGA只有3.3V还是PCF8563只有3.3V,如果仅仅是因为电平原因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的74CT系统芯片就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FPGA只有3.3V还是PCF8563只有3.3V,如果仅仅是因为电平原因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的74CT系统芯片就可以实现

FPGA只有3.3V
pcf8563是5V
那用那一款的74CT
具体点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学用MAX3378可以实现TTL与CMOS之间的转换。不过比较贵,要差不多20块钱一块,他说可以去美信(MAX)的官方网站去申请样片,一次可以申请两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同学用MAX3378可以实现TTL与CMOS之间的转换。不过比较贵,要差不多20块钱一块,他说可以去美信(MAX)的官方网站去申请样片,一次可以申请两片。

MAX3378可以实现5V和3.3V双向转换吗
我用来实现iic的sda和scl的数据信号传输

网友:
Re: [求助] FPGA控制iic芯片的问题

我先去网上查这个资料看看

网友:
Re: [求助] FPGA控制iic芯片的问题

应该可以双向转换,他做的USB转串口的JTAG调试器,肯定数据是双向传输的噻,所以是可以双向传的吧

网友:
Re: [求助] FPGA控制iic芯片的问题

原来他就是那个下载线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