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公司有一台工控机,一台服务器,若干台电脑,现用交换机将其连成局域网,原则上应该全部在同一个网段才能访问(小弟采用C类网络),但现在的IP地址是这样设置的,工控机IP为192.168.1.1,服务器为192.168.0.1,下面的电脑有在192.168.0.X段的,有在192.168.1.X段的,我把我的电脑IP设在192.168.0.X段,默认网关设为192.168.1.1,这样就能访问192.168.0.1和192.168.1.1了。
       我这只用到了交换机,按理说交换机只能访问同一个网段的呀,所以就不太明白了,哪位大虾能帮我解决解决啊。

网友:
Re: [求助] 局域网问题

谁帮我看看啊,急~~~~~~~~~~~~~~~

网友:
Re: [求助] 局域网问题

1 三层交换机?
2 你设置的默认网关  当然可以访问了 。同一网段的定义是 跟掩码挂钩的。

网友:
这句话不理解。

我把我的电脑IP设在192.168.0.X段,默认网关设为192.168.1.1
如果是C类网络,从原理上来说这样是不能通信的。不清楚子网掩码是多少?

网友:
在网路里面168的好像是虚拟的局域网啊,不是我们说的那种,网路啊,还有的就是交换机是有两个地址的,也就是连接的两个网段!!!

网友:
二层交换机本身没有地址。三层交换机和路由器才有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