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视频系统处理器选择的建议

楼主:
关于视频系统处理器选择的建议基于ARM核心的Freescale的i.MX系列芯片是视频应用的佼佼者。
比如i.MX27和i.MX31
i.MX27嵌入式开发板是高清视频输入输出的首选,i.mx27芯片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更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能力,成为IP视频和语音(V2IP)、移动电话、智能远程控制、POS终端、安防行业中的视频监控、广告机和视频播放器的理想选择。同时,i.MX27的主频是400MHZ,为设计者提供了更丰富的连接、串口和扩展端口选择。设计工程师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利用辰汉电子的i.mx27开发板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体验到真正的设计自由。在多媒体处理能力方面,i.MX27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增强型低功耗多媒体的H.264硬件编解码模块。设计工程师可以利用H.264硬件编解码模块实现MPEG4、H.263及H.264视频流的高效处理,使产品达到D1(DVD画面质量,720×480的屏幕分辨率)分辨率,可提供优异的高帧速率和大屏幕分辨率图像和视频质量,使用H.264硬件编解码可执行所有复杂的视频前和视频后处理。i.MX27处理器能在手持设备上实现真正的高清视频播放, 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少有的使用arm9内核达到真正H.264全双工编解码功能的处理芯片,并且在处理H.264的同时几乎不占用CPU的资源从而提高了视频处理的性能。i.mx27开发板可以30帧/秒的速度对SDTV影像的视频信号进行基于H.264或MPEG-4的编解码处理,所以i.MX27优点是在支持H.264的同时降低了芯片价格。支持H.264的应用处理器大多使用ARM11。但此次通过集成视频处理用的加速器电路,使ARM9实现了H.264的编解码处理。

的i.MX27开发板有丰富的连接能力,设计工程师可以选择i.MX27非常灵活和丰富的标准接口、串行端口和扩展端口,例如可使用新增加的便携式USB OTG接口,实现与多种外部设备的连接,包括摄像头、显示器、电视、打印机,还可以使用Wi-Fi(USB WIFI和SD WIFI)、蓝牙实现即插即用及无线互连的功能。这样工程师就可以对其产品进行差异化,以加强竞争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体积小巧、具有不同功能的产品。辰汉电子的i.MX27开发板被广泛应用于网络数字监控系统(IP camera)、可视电话、移动多媒体播放器、移动数字电视接收器、个人便携式GPS导航设备等领域。i.MX27开发板所具备的特性不但吸引消费l类手持设备制造商,同时出色的性能还可用于工业控制领域产品的研发。目前辰汉电子i.MX27开发板提供对Linux 2.6和WinCE5.0平台的支持。i.MX27 MDK1产品级开发板是上海辰汉电子按照高端多媒体产品的设计要求,在很小的面积上(130mm长,75mm宽)实现的一个高集成度的方案。彻底将i.MX27的产品研发周期缩短6个月以上。解决了用户拿到i.MX27开发板无从下手的状态。从拿到i.mx27 MDK1开始,客户就可以展开终端产品的软件开发,硬件的工作也只是将某些不适合自己的部分去掉或换掉,完全不要为i.MX系列芯片复杂的IO复用和Power bank伤透脑筋,用户甚至无需设计自己的硬件就可以向最终买家,OEM厂商,网络运营商,监控、安防设备采购商进行项目演示,产品演示。

www.morninghan.com
David.niu@morninghan.cn
上海市罗阳路168号 B-302

网友:
MX 27 MDK1 开发板详细技术参数
 项目                 性能指标
 硬件功能         CPU        Freescale i.MX27,ARM926,工作频率400MHz
         结构及尺寸        LCD板+主板+Debug板,主板13*7.5cm
         SDRAM        128MB DDR SDRAM,32bit,1PS*128MB
         FLASH        1片8位Nandflash,256MB
         显示及触摸        3.5寸 QVGA LCD屏带触摸屏
         SD卡接口        1个SD/MMC/MiniSD Card接口,可支持大容量SD卡
         USB        1个480Mbps 高速USBOTG接口
         TV in        1路CVBS信号输入,PAL/NTSC格式自适应
         TV out        1路CVBS信号输出,可设定PAL/NTSC格式
         摄像头        200万CMOS Sensor接口,可转接各种CMOS摄像头
         以太网        10-100M FEC接口1个,10M以太网接口1个
         硬盘        1.8寸微硬盘接口
         按键        12个,6*6矩阵键盘
         FM        立体声收音机
         视频支持        H.264/MPEG4/H.263 硬编码/硬解码 D1 30 fps
         音频支持        headphone out/Line in/ Line Out
         RTC        纽扣电池
         电源        5V/锂电
         串口        3个URAT接口,其中一个外挂RS232
         JTAG        1个(20针标准接口)
 软件功能         操作系统        Linux 2.6.19.2/WinCE5.0
         驱动软件        提供各硬件接口驱动及驱动源代码
         测试软件        提供各种硬件接口驱动测试源代码
         开发工具        linux提供gcc、toolchain
         启动代码        linux提供NandBoot,Wince提供Eboot
         GUI        linux支持QT,Wince支持Wince Pro

www.morninghan.com
David.niu@morninghan.cn
上海市罗阳路168号 B-302

网友:
i.MX27 是飞思卡尔推出的基于ARM926核心IP的多媒体微处理器,是i.MX21的升级版。作为嵌入式系统的优秀芯片i.MX27已经被广泛应用在视频监控,IP Camera,智能公交系统,可视电话,可视门禁对讲,网络广告机等行业和方向。辰汉电子发布了i.MX27 MDK1的嵌入式开发板!
i.MX27 核心特色如下:(400Mhz主频,DDR SDSAM 128Mb,NAND Flash 256Mb)
1、  特有的视频CODEC能力
内置H.264硬件编解码(全双工),不占CPU资源。
以及MPEG-4硬件编解码(全双工)
支持的分辨率:
D1(720*480@30fps、720*576@25fps)
VGA(640*480@30fps)
2、  强大的图像处理能力
i.MX27集成了一个增强型低功耗的多媒体硬件加速器(eMMA),可以处理视频的前预处理和后处理以及类似去环状块(dering)、色彩空间转换、放大和图像的平行缩放等。
3、  最优化的网络传输控制
FEC----Fast Ethernet Controller(快速以太网控制)
芯片内置MAC层,支持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外挂高速以太网PHy(LAN8700)。
i.MX27 MDK1 是客户做视频传输领域系统开发板选型的最佳选择,芯片内置H.264硬件编解码和eMMA保证了视频快速流畅的录制和播放;FEC(快速以太网)则保证了传输处理的畅快无阻。这些都是ARM9级别其他芯片所处理不了的。
4、  强大的电源管理系统,
i.MX27采用Freescale的Smart Speed增强技术,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有效周期/指令(eCPI),为低功耗/性能比的移动娱乐解决方案建立新的基准。eCPI越低,应用对CPU和电池的要求也就越低。这就使消费者能够连续数小时地享受流式视频和互动3D游戏等移动多媒体娱乐,而无需备用电源,也无须为功耗担忧。
工作温度在-20℃-80℃之间,是同类芯片所达不到的高度。
5、 丰富的外设接口
i.MX27 还支持非常多的外设接口(欧美系芯片的优点),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可以实现许多功能的扩展应用:【以i.MX27 MDK1(Morninghan)开发板为例介绍】
UART接口:多个UART接口,其中UART1接口外挂RS232。
Wi-Fi & BlueTooth接口:可直接使用Wi-Fi & BlueTooth模板在主板上,也可外挂用于测试性能。
GPS接口:可直接使用GPS模块于主板上,也可外接不同厂家的GPS子卡以评估其性能。
USB接口:480Mbps高速USB接口,包括1个USB OTG和2个USB Host
TV  in(TV decode):CVBS TV信号输入接口。通用TV解码芯片直接输入CPU。
TV  out (TV encode):CVBS TV信号输出接口。低成本TV编码芯片直接将电视信号传入电视。可插接CCD摄像头。
其他接口:Hitachi 1.8”微硬盘标准接口(ATA)、SD/MMC卡接口、200万像素CMOS Sensor接口。
   i.MX27系统框图:
i.MX27 MDK1 开发板实例:

www.morninghan.com
David.niu@morninghan.cn
上海市罗阳路168号 B-302

网友:
目前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对这些处理器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