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
请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两个三级管是怎么工作的以及这个电路的功能?谢谢。

网友:
Re: [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看起来不工作。

网友:
看起来电路有问题。。。 标注错误?

网友:
Re: [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这电路不大对劲吧

网友:
Re: [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像是一个带恒流负载的放大级的设计,但是有几个问题:

1、电路画的看起来不习惯,学习和分析起来显得吃力,特重新画一下:如图A (在消化比较复杂点的电原理图时,案头放点草稿纸,随着理解勾上几笔,有时候挺有用)。

2、原图中有两个问题:
   二极管D1没有用(除非是变容管等特殊器件,这里肯定不是);
   按照图的接法,两支三极管Ic“顶牛,”该路不通“

3、把我认为有误的地方修改一下,见图B。在具体调试时,注意N1和D1的实际用管的参数搭配(筛选一下)。

   根据原图说明,输入来自单片机,因此假设这是一个反相的隔离放大级,这样就有了第四个问题:
4、当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低电平,二极管D2就会截止,其输出……(因为没有后续电路,很难分析判断),

   以上仅凭楼主提供的图,提出猜测性的意见。希望楼主让大家知道更进一步的情况

网友:
Re: [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谢谢,还是有高手呀。我 会附上详细的电路图,希望 纯净的硅  能帮忙看下。

网友:
附上电路图,这是个单片机发射电路,还有一个编码电路我没画。应该不影响分析。

网友:
Re: [求助]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最好标出所有电阻的阻值,以便讨论。
有两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参见附图):
1 PC817的具体连接(目的是核对各管脚信号)。
2 R28右端接到哪里?
根据查找的资料(见附,产品资料是夏普--SHARP的),画一草图,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