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 电路如何设计 给点建议

楼主:
新手 刚做这个,需要一个24v输入 100输出的直流升压电路。不知道选哪款芯片经济实惠,方案简单。
麻烦大家给推荐个  谢谢

网友:
Re: [求助] dc/dc升压 电路如何设计 给点建议

经济实惠就用成熟的芯片 UC3843系列中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