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一个8段数码管,要几个IO 啊 ,一个能搞定吗?

楼主:
RT.

一个 能搞定吗?
比如 :PA =  0xc0 ; 显示 1

0xC0 到在数码管上显示的 硬件电路是什么样的?

我的邮箱是:start133401@hotmail.com

我是菜鸟,请教了啊 !

网友:
Re: [求助] 显示一个8段数码管,要几个IO 啊 ,一个能搞定吗?

如果你想這樣做,當然是可行的,
串行輸出即可
但是,鎖存信號所佔的口子不計在内

网友:
Re: [求助] 显示一个8段数码管,要几个IO 啊 ,一个能搞定吗?

静态显示一个数码管用一个I/O口可以
四个数码管用四个I/O口
如果显示位数多了,可以用动态扫描也可以用静态显示(I/O口扩展)

一位数码管静态显示

四位数码管动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