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类功放

楼主(2009-04-15):
求助:D类功放
毕业设计是100W左右D类音频功放
找遍资料,就是没有这么大的功率的。。。。。
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功放
毕业
资料

网友A:
NS,IR,TI,ST等公司,均提供相应的IC和参考设计!

楼主:
我参考了些资料,不知道行不行
流程:三角波发生器→PWM输出电路→放率放大→过流保护→功率计算电路→LC滤波→C52和AD转换、数码管结果显示。
但是这个电路好复杂,功率不会算。

网友(2009-08-13):
NS,IR,TI,ST等公司,均提供相应的IC和参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