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放大器的前端电路的分析

楼主:
见图,这是推挽放大器的前端,a,b点接下一级,请求解下a,b的电压,如果交流信号为小信号时可以用小信号的方法分析,但当图中的交流电压是比较大的信号若为5cos(wt),该怎么分析??

网友:
实在是感谢.啊,好东西!非常感谢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要考虑单向导电性的问题啦,看5cos(wt),峰值在7v左右也就是正负7v,然后考虑电阻的分压,看一下是不是满足二极管导通的条件,这样就可以画出a,b两点的电压波形啦,就好分析啦!

网友:
学学
接楼主的帖子!

网友:
似乎应该从幅频特性下手,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不是考虑的有些极端化了。而且二极管的耐压似乎不会在这个电位下击穿的吧?

网友:
A B 两点都是半周期波形导通,幅值与原来输入信号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