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性能数据及结构数据

楼主:
谁有伺服电机性能参数及结构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问的所有想知道的问题,你都问过 。。还没人回答。。

网友:
伺服电机可不是单一的型号而是有很多,脱离具体型号何谈参数?完全无意义。至于数据结构则更谈不上,电机是模拟的机电器件,本身没有什么“数据结构”可言,对电机的数字控制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