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控用的M27C4002和X28HC64是属于哪个板块的?

楼主:
请问工控用的M27C4002和X28HC64是属于哪个板块的?
我要重点研究这两个程序芯片
多谢!!

网友:
Re: [求助] 请问工控用的M27C4002和X28HC64是属于哪个板块的?

谁有这两个芯片的介绍资料或者是程序资料
我看下
学习啊
交流啊

网友:
先上两个datasheet

The M27C4002 is a 4 Mbit EPROM offered in the
two ranges UV (ultra violet erase) and OTP (one
time programmable). It is ideally suited for microprocessor
systems requiring large programs and
is organised as 262,144 words of 16 bits.

The X28HC64 is an 8K x 8 E2PROM, fabricated with
Xicor’s proprietary, high performance, floating gate
CMOS technology. Like all Xicor programmable nonvolatile
memories the X28HC64 is a 5V only device. The
X28HC64 features the JEDEC approved pinout for bytewide
memories, compatible with industry standard RAMs.

——XICOR

The X28HC64 is an 8K x 8 EEPROM, fabricated with
Intersil’s proprietary, high performance, floating gate
CMOS technology. Like all Intersil programmable nonvolatile
memories, the X28HC64 is a 5V only device. It
features the JEDEC approved pinto for byte-wide memories,
compatible with industry standard RAMs.

——inters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