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请教,求助

楼主:
我公司生产的一机型,两个位置交换了,如图,请分析是否有影响?

网友:
Re: [求助] 在线请教,求助

大侠们,出来说句话呀,十万火急

网友:
Re: [求助] 在线请教,求助

这一问让人找不着方向了~~~~~

使用的位置不一样,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是用在高频滤波???电源滤波???  还是其它的什么????

要有参数啊,要不然就像那个学生说的:你看看我的蹆,猜猜看我叫什么名字~~~~~~

网友:
Re: [求助] 在线请教,求助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Re: [求助] 在线请教,求助

这样看没有影响,你可以说人在具体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问让人找不着方向了~~~~~

使用的位置不一样,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如是用在高频滤波???电源滤波???  还是其它的什么????

要有参数啊,要不然就像那个学生说的:你看看我的蹆,猜猜看我叫什么名字~~~~~~
幽默的斑竹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用场合决定的,在电容在前面先是电容滤波-----主要对电压,电感在前面是电电感滤波-------对电流。一般的情况下,影响不大的,只要不超过各自的容量限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