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如何实现循环滚动显示呢?

楼主:
我做的屏幕是可以滚动,但不能控制它平滑的滚动,也就是从头到尾连续起来。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Re: [求助] LCD如何实现循环滚动显示呢?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吧,我没有明白你的描述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环形屏幕么?还是屏幕显示字符串从一侧到另一侧滚动,字符串头尾自动连接到一起?

网友:
就是连续的从最右边的头开始滚动到最左边的尾结束。

网友:
你用什么液晶?
1602液晶用命令来控制。

网友:
LCD字符移动问题 :

如何 LM018L 实现40个字符的左右移动?LM018L是40*2的,控制器是HD44780。
问题:单行40个字符显示正常,左右移动40个字符也是显示正常。
      两行字符(每行显示40个字符)在LCD显示正常,但如果左右移动40个字符,则LCD显示
      异常。
                  正常显示如: 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ISTUVWXYZ--PP
                                                             ABCDEFGHIJKLMNOPQRISTUVWXYZ--PP123456789
右移动40个字符示后显示异常 : da                                                         123456789ABCDEF
                                                             P

  疑问:该LCD是否不可以40个字符的左右移动?( 如果是20个字符的移动是正常的)

网友:
要拿着LCD,在地面上打滚?

网友:
呵呵,这个主要从程序上下功夫,关键是每次送显得字型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