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关于AVR的问题
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解释下面函数里带有//的语句的意思,谢谢了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
port_init();
MCUCR = 0x00; //
GICR = 0x00; //
TIMSK = 0x00; //
SEI(); //
}
Atmel

网友:
Re: [求助] 关于AVR的问题
CLI(); //禁止中断
port_init();
MCUCR = 0x00; //MCU Control Register ;MCU 控制寄存器8位,可查其Datasheet
GICR = 0x00; //General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 ;通用中断控制寄存器
TIMSK = 0x00; //Timer/Counter中断屏蔽寄存器
SEI(); //使能中断

楼主:
Re: [求助] 关于AVR的问题
这3个寄存器赋值了0x00之后表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