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选择 STM32 开发板

楼主:
转载:ouravr

目前我们接触的到的网上的关于 STM32 开发板大约有 4 种,有适合 STM32 入门级的开发者,也有适合对于高级应用开发的工程师们的。
因此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开发板,面对 4 种我们都没有使用的开发板,手里的银子也不可以乱用,明显我们只要选择其中的一块来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我想我们应该先对板子的概况进行了解。

先列出我们要介绍的 4 款开发板的型号:
*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http://www.realview.com.cn/list.asp?id=275
*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http://arm.embedinfo.com/list.asp?id=281
*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Page=3
*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http://www.the0.net/chinese/news.asp?keyno=27

==========================================================================================================
各类资源综合比较,评估:

价格比较:
*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800元/套,送ST-LINK仿真器, 适合再次开发利用
*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292元/套,没有送仿真器
*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399元/套,内嵌ST-LINK II仿真器,不宜再次开发利用
*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318元/套,没有送仿真器

资源比较:
*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资源最丰富,来源于官方, Realview
*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资源一般,来源于官方, Realview
*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万利电子有限公司, 基本没有什么例程,可以参照上面第一款开发板的程序
*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资源为智林公司出品,基本是 copy 官方的资源,且需要购买开发板才赠送

适合人群比较:
*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采用 STM32F103VBT6芯片*(72MHz,128KB Flash,20KB SRAM)适合高级应用工程师
*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采用 STM32F103RB芯片*(72MHz,128KB Flash,20KB SRAM)适合高级应用工程师
*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采用 STM32F103VBH6芯片*(72MHz,128KB Flash,20KB SRAM)适合入门级用户
*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采用 STM32F103RB芯片*(72MHz,128KB Flash,20KB SRAM)性价比不高,适合公司用户

技术支持比较:
*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官方技术支持,可以通过 ST 代理,适合企业用户。
*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官方技术支持,可以通过 ST 代理,适合企业用户。
*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万利公司技术支持,适合企业用户,但这个板子普及率目前较高,网上可搜到一些教程。
*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智林公司技术支持,可通过 E-mail 交流。

==========================================================================================================
1.  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功能描述:STM103V100评估板有USB, Motor Control , CAN, SD卡,Smart 卡,UART,Speaker,LCD,LED,BNC,耳塞插孔等丰富的外设,有助于用户轻松开发STM32的强大功能

STM103V100评估板最大特色是板上集成了英蓓特公司uLinkMe仿真调试电路,板子自动对仿真器进行识别选择,用户只须一根USB线即可进行调试,另外STM103V100评估板还支持JTAG和SWD串行调试方式

含有丰富的RealView MDK下的例程代码:(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
*  ADC模数转换例程
* LCD_SPI显示例程,可显示字符、文字、图形等信息
* LED例程,控制LED指示灯,提供跑马灯演示程序
* 串口通讯例程,可以与PC或其它外设通讯,也可以做相互通讯实验
* USBAudio/DAC转换例程,可通过USB接口将音频数据发送到板,在板上进行DAC解码输出音频,实现USB声卡例程
* USBHID例程,实现USB转串口的功能
* USBCDC例程,可通过USB接口虚拟串口设备
*  支持MMC/SD卡,提供SD/MMC卡驱动程序,可实现读卡器功能
* GPIO的控制实验,LED(发光二极管)、KEY(按键)等
* RTX_Blinky例程,在RTX内核上运行的步进电机仿真驱动程序
* CAN实验
* DMA通信实验例程
* Flash读写、存储例程
* LED控制例程,提供跑马等程序
* SPI总线通信例程
* SYSTICK五维摇杆按键例程
* DEBUG仿真模拟调试例程
* EXTI芯片中断实验调用配置例程
* RCC芯片内部时钟管理程序
* RTC实时时钟程序
* WWDG看门狗实验例程
* BKP备份寄存器例程
* 时钟波形配置实验例程TIM
* 中断向量配置实验例程NVIC
* irDA红外通信收发例程
* PWR电源管理程序
* LCD_1620单色显色屏控制程序
* 摇杆按键控制程序joystick
* CortexM3利用CortexM3的位块管理功能来读写SRAM中的变量程序
* Tsensor数字温度传感器程序
* Mass_Storage利用USB通信来实现SD卡接口与USB接口的转换
* STM32F10x_Smartcard_AN提供SMARTcard调试程序
* 基于STM32V100的ucosⅡ下的直流电机驱动例程 http://www.realview.com.cn/down-list.asp?id=347

--------------------------------------------------------------------------------------------------------------------------------------

2. 英蓓特STM32R100开发板

Embest STM32开发套件硬件参数:
* 采用ST的STM32F103RB芯片*(72MHz,128KB Flash,20KB SRAM,2×SPI,2×I2C,USB,CAN,PWM,2×ADC,3×USART)
* 工业级设计,可稳定运行于 -40 到 85 摄氏度
* 1个串口 ,1个CAN端口 ,1个USB接口 ,1个可调模拟电压控制用于ADC输入,1个SD卡插槽 ,JTAG下载与调试

RealView MDK下的例程如下:(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Page=2
* STM32R100的串口程序
* STM32R100的TIM程序
* STM32R100的SPI程序
* STM32R100的RCC程序
* STM32R100的PWR程序
* STM32R100的NVIC程序
* STM32R100的LED程序
* STM32R100的Flash程序
* STM32R100的DMA程序
* STM32R100的CAN程序
* STM32R100的Blinky程序
* STM32R100的ADC程序

--------------------------------------------------------------------------------------------------------------------------------------

3. 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

功能描述:EK-STM系列仿真学习套件有两个RS232 ,一个B 型USB,一个CAN ,一个SD 卡座,1 个LCD 显示,1 个I2C(24C02),四个LED 发光管,一路电位器输入模拟信号,一个五方向输入摇杆,两个GPIO 按键
供电方式:评估系统USB 端口供电

软件例程:暂无,可以参照英蓓特STM32V100开发板
RealView MDK下的例程如下:(下载地址:http://www.realview.com.cn/down-class.asp?Page=3

--------------------------------------------------------------------------------------------------------------------------------------

4. 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

功能描述:智林公司出品 STM32 开发套件有一个RS232 ,一个B 型USB,一个CAN ,一个SD 卡座, 1个 160x128图形点阵彩色 TFT LCD,1 个I2C(24C02),一路电位器输入模拟信号,一个五方向输入摇杆,一个扬声器
仿真接口:标准 20针 JTAG口,用于下载与调试

软件例程:(不提供下载,需购买开发板光盘附送)
* GPIO试验一:输出
* 昀简单的例子,点亮 LED
* 点亮液晶背光:PWM试验
* 由PWM驱动液晶背光升压电路,因为是硬件的 PWM,所以只要设置好后不占用 CPU资源,又简化了硬件。
* 点亮液晶屏
* 使用 GPIO模拟液晶的硬件时序来驱动液晶。例子:
* 显示英文字符串
* 显示汉字
* 显示位图 BMP
* 输入实验错误!未定义书签。
* 游戏
* GPIO试验二:输入
* ADC试验
* 使用板上的电位器来改变 ADC的输入电压。
* PWM输出试验:电子琴
* 使用定时器的 PWM功能驱动扬声器,通过改变 ADC电位器,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
* 读写板上的 I2C器件 24C02。
* 模拟一个 U盘。
* SD卡试验
* 移植了开源文件系统 FatFS到 STM32。
* 串口通信试验
     —UART0查询方式
     —UART0中断方式
* CAN总线收发实验。
* 定时器试验:使用中断方式
* RTC试验
* 外部中断试验
* 入侵检测试验
* 看门狗试验
* 观察开启看门狗后,如果不喂狗的复位情况。
* 软件中断试验
* 实时操作系统 uC/OS-II的基本实验,开启 2个任务

网友:
印象中有两种象游戏机一样的开发评估产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具体说说?

网友:
stm32 开发板

网友:
谢谢 分享,我入门去!!O(∩_∩)O哈哈~

网友:
:Q 好家伙!!!是广告啊!!!:Q

网友:
这个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