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

楼主:
请问一下,数据采集的程序除了编写控制 cd4051 数据采集端口外,要不要编写单片机控制mc14433的输入及转化的程序啊!谢谢!

网友:

将“单片机控制mc14433的输入及转化的程序”写成子程序,
每次“控制 cd4051 数据采集端口”后都调用上一行的子程序,
然后处理得到的数据。

网友:

知道了,谢谢,我写写看!

网友:

尽管还没学到单片机这部分内容,
但有许多例题可供参考,
自己可以从网上下,自己先模仿一下。
学习就是这样,
模仿--掌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