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月20日【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楼主:
现在开始做原理图了,先把元件都放上去,特别是几个大芯片,然后根据功能连线,主要是XC95144(5V的),74ALVC164245,IDT7204,ADS830,NE5532,继电器,STM32F103RBT6,LM6172等元件

欢迎报名!

原理图相关文件:

XC95144XL(我们这次用XC95144,

关于示波器的触发功能

示波测试原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 李国林 雷有华)

原理图设计相关:

打开无线电的设计方案中的硬件篇,无线电设计中的程控放大电路不变,适当的时候你可以去查一下继电器可不可以用3904的三极管驱动,其电流不是很大,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电源部分可以照着用,只不过我们改用9V的电池,AD与FIFO的电路需要将其中的数字IC换成CPLD(XC95144),FIFO连到单片机的管脚上增加74ALVC164245,用来作电平的转换,时钟产生电路里的所以数字芯片(即除了电容和60M的晶振)都用CPLD去实现,看一下XC95144的文档,是否兼容3.3V的电平,如果不兼容,S0,S1,S2这几个连到单片机的管脚需要用9034三极管来进行电平的转换(或者也可以连到上面提到的74ALVC164245上进行电平的转换),之后的几个电路途中主要就是用到MCU1及整形电路中的测频电路,U17在CPLD里面实现,注意连到单片机上的管脚要有电平的转换,可以用电阻分压来实现。单片机处理器部分采用VOICE上的方案,保持原来的LCD的连接不变,AT24C02,JTAG,SD卡,按键(再加4个按键)的电路也不要动,增加USB接口,并将上面的模拟数据采集部分的电路连上去。

先把元件都放上去,然后根据功能连线!

网友:
Re: 04月20日 【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很想报名,这可惜没有一个熟悉的芯片!

网友:
Re: 04月20日 【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报个名。昨天查了一下。如果做一个500元的价格,60Mhz双通道。应该很有市场的。我可以给大家做PCB样板.

网友:
Re: 最新进展:【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这芯片带宽只能做到5M-------15M,主要是摸拟部分难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做过示波器,是51单片机加上max1270做的

网友:
Re: 最新进展:【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是否有兴趣加入我们呢?

网友:
我也报名参加,一直有这个想法

怎么个参加方法?

网友:
Re:最新进展:【EEWORLD带你DIY】示波器原理图设计报名啦~~

跟帖报名领任务~~~

这是活动详情: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4199-1-1.html

网友:
原理图用什么软件画?

网友:
有时间的话也搞下

网友:
74ALVC164245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平转换芯片!3.3V和5V的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ROTEL 99SE或者DXP都可以

网友A:
找到了74ALVC16424的资料.传到了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74ALVC16424的资料.传到了共享

也放到了1楼,谢谢分享哦~~

网友:
95144应该选择95144xl的,电源3.3v,io可以兼任3.3和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低电平兼容高电平,怕长时间工作在这种状况下芯片会发热,降低器件的使用寿命.而且CPLD到FIFO的总线上(3.3V的信号传给5V的芯片)还是要加电压转换(FIFO是5V的VCC,其能不能兼容3.3V的电平还需要去看一下他的资料,而且要可靠地兼容,),所以选用了5V的CPLD

网友:
我一直做菲利普的ARM,可以画PCB

网友:
我也想试试
包过名了
可是没见回复

可画pcb图(这个多的话,大家都晒晒。看那个好,就用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会把活动的详情实时更新到这个板块中,呵呵,请随时关注,报名的朋友根据方案的进度会实时通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收着,关注你们的进展,学点东西再回来!

网友:
还不如发一个 PCB 图。。和详细的电路图,再加上一个所要用的元件清单,更实在

网友:
想参加 发现太晚了

是不是已经做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由于是业余时间在做 还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