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系一菜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我的问题如下:
一个输入电压-10V~+10V,精度在0.01V,当在输入为-0.05V到+0.05V时(这个电压可调,最好能调整到正负0.1V),要求输出0V,当大于这个电压时,输出为输入电压,同时要求响应要快!最好低于50MS!(如无法达到,也可以放宽~~~,但是最好不要高于300ms)请教如何实现这个功能~~1谢谢~~!!请给出电路图及具体元器件型号及规格~~~!!强烈感谢!!!

网友:
Re: 试试,先搞清问题

输入-输出的关系曲线图来表示对你上述叙述的理解(见图),请提出可能存在的问题。

另: 你提出的精度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输入电压似乎没什么意义,应当指转换点的偏差(要求),或许是指输入输出电压间的偏差(要求)。

如果上面的图是对的,那么根据你提出的时间要求,建议考虑这样的组合:比较器s(检测),逻辑电路(判断)和输出切换(驱动--继电器或固态模拟多工开关),设计难度不是太大的。但是,具体的电路设计会需要你提供与问题相关的更详细准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