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
3.6V电池供电,想最终得到正负2.5V电压。
先用MAX770升压到5V,然后用ME7660进行负压变换得到正负5V电压。
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得到正负2.5V电压。
不知道以上办法可不可行。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用更简单的芯片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Re: [求助] 电源问题

然后通过电阻分压,得到正负2.5V电压。
你用的是多大电阻啊
大了电流就小了
小了功耗就打了
我也不太懂

网友:
何必要升压不降压呢?

把3.6V降到2.5V,再反转成-2.5V。
不过7660不是稳压型的,不能带太重的负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3.6V降到2.5V是通过分压还是用芯片转换?最终的目的是低功耗,我要得到一个负压,用什么芯片比较好?比较稳定。我到网上搜的就是7660可以把5V电压,变为正负5V。谢谢啦,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没有拿电阻分压做电源的,除非特殊情况。

电阻分压出来的“电源”不是低内阻的,质量很差,非但不能降低整体功耗,反而是增加了不少功耗浪费在电阻上。
建议楼主先开列出所需电源的主要指标,如电压值、精度、电流容量等,才好继续讨论,否则掰和出来的东西什么依据都没有。
7660的功能是Vout = -Vin,喂它+2.5V它就吐出-2.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想做的是一个电位采集的东西,电源用3.6V电池供电,所以必须要做到低功耗,今天又查了ADS1158的评估板的资料,看到他们是把-正负5V的电压通过TI的一个芯片转换成正负2.5V(正负2.5V是给单片机供电的)。至于精度和电流容量,因为是要构成单片机系统,所以没做具体考虑。
现在想的是两个方案:1.通过评估板上的电路,结合咱自己的情况,把3.6V的电压转换成正负5V。再用评估板上的电路转化成正负2.5V。
2.摒弃评估板,直接考虑把3.6V电压转换成正负2.5V。
当然精度方面,越高越好。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

网友:
Re: [求助] 电源问题

我的想法哈,3.6接上几个二极管就搞到2.5了,然后用上面说的7660,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想用二极管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