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PLC设计啊,正在做这方面的毕业设计,需要大家的指点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是用PLC做设计还是设计PLC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lc做设计,现在又很多的plc产品啦,用来设计就好!

网友:
一般的大公司的PLC都有设计实例,你可以找一个相近的实例.先熟悉一下这个实例.再在实例基础上改动.是个比较快方法.

网友:
我是做plc设计的

plc控制卧式镗床的电气部分,有谁指教下

网友:
我是做plc设计的

设计题目       卧式镗床plc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
卧式镗床的电气控制部分用PLC实现
设计的主要技术指标
1.        主轴电动机M1采用双速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X轴、Y轴、Z轴移动电动机M2、M3、M4正反转,液压泵电动机M5
2.        主电路采用380V三相电源,控制电路采用110V电源,照明采用36V电源
设计的基本要求
1.        要有总控制开关,M1,M5要有过载保护
2.        plc选型
3.        I\O地址分配表,接线图,程序梯形图
4.        主电路
5.        其它元器件的选择及参数表

请指教
QQ;52170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