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设计过程中,习惯使用哪类单片机?为什么?★

楼主:
大家在做单片机时具体使用哪个厂家、哪种型号单片机?这些单片机有哪些好处呢?

请大家谈谈,一方面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和同行们交流使用心得。
单选投票 , 共有 28 人参与投票
17.86% (5)
0.00% (0)
0.00% (0)
67.86% (19)
3.57% (1)
0.00% (0)
3.57% (1)
0.00% (0)
3.57% (1)
3.57% (1)

网友:
我一般使用的是microchip和atmel的单片机比较多 现在打算使用stm32的arm 还在构思 microchip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atmel的avr相对比较简单 性价比 比较高 所以基本都是用这个的 一般在工业场合使用microchip 因为工业级的芯片 价格也差不多 编程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1.PIC.ARM,AVR和51是不是不同的单片机系列?就像我们所说的CPU型号一样,有奔腾系列,赛扬系列。。。而其中的奔腾又分奔三,奔四。。。ARM,AVR,51是不是说的是MCU的构架?而其中的不同型号是不是在这种构架的基础上进行稍微的改进?不知道我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2.如果我的第一条是正确的话。我想知道他们各自的构架有什么样的优势。
2.因为我对51编程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可以用汇编和C,不知道ARM和AVR在编程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
同时也感谢:njlianjian。

网友:
呵呵,我觉得这个我可以掺和下,把一些资料放上来,稍等啊

网友:
单片机的分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5411-1-1.html

PIC是Microchip的产品系列,ARM是CPU核授权厂商,AVR是Atmel的产品系列。

网友:
惯用AT的51系列,ARM和AVR还在努力学习中,呵呵

网友:
SOSO,看看师傅用过的MCU

看好了,51系列的,最初接触的是ATMEL的AT89C51,原因:大品牌,值得信赖,后来又用了STC的STC89C58RD+,主要原因是支持在系统编程,下载起来很方便,STC免费提供测试样片和编程器.但公司里用的还是W78E58B,18元/片,感觉质量很不错,业余用了AVR的ATMEG16L,主要是性价比比较高.再后来,用了HT48RU80和HT46R66这2个MCU,主要是公司的传统原因吧.还有个失败的项目上用了LPC2138,ARM内核.STM32跑过流水灯,呵呵.

网友:
可能是跟公司的继承性有关系了这样看来?

网友:
合泰的我这有仿真器但没开发过,习惯于51,因为51的资料太全太多,除非特殊要求,如用过义隆的搞过低价位产品,价格优势太明显了。但大多数产品还是51搞的。
高端的咱未涉及到,像手机,PDA,触摸屏啥的。

网友:
学的就是atmel89c52,O(∩_∩)O哈哈~!

网友:
用于汽车电子,英飞凌的片子挺好,抗干扰不错,功能也全,开发工具不错。就是贵点。xc164和xc886都不错,有用过……

网友:
at89c51

网友:
我手上的下载器只能下载STC的,就一直用着STC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