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ECU一般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楼主:
汽车上的ECU一般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
国内是联创,国外是博世!

网友:
一语中的,谢谢回答

网友:
很多牌子,德尔福,摩托罗拉,西门子,马瑞利,等好多

网友:
ECU当然是不同的零部件供应商来提供,很多家。这是根据整车厂自己选择的。不是确定的那几家。

网友:
好像都是用瑞萨的MCU

好像都是用瑞萨的MCU,
用瑞萨的MCU找我啊。 来捧场,项目用样品10天解决

网友:
ECU根本不用瑞萨
ECU基本上被博世垄断了
里面的芯片以英飞凌最多,再就是飞思卡尔

瑞萨太差,不会用在ECU上

网友:
现在估计哪家大品牌的IC厂商都有,英飞凌,TI,

网友: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电子控制单元。同样的部件,不同厂家的名称不尽一致。如:日本电装公司叫ECU,德国博士公司称为EDU,威孚公司也称EDU,还有叫做Engine Control Unit--发动机控制单元等。 ECU基本功能是实时工况和外界工作条件始终使发动机控制在最佳燃烧状态。ECU广泛应用于各种电控系统中,例如:电控共轨系统、ECS系统、电子调速器、电控分配泵、电控泵喷嘴等。 ECU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计算各种传感器送来的信息,经过处理以后,并把各个参数限制在允许的电压电平上,再发送给各相关的执行机构,执行各种预定的控制功能。 微处理机根据输入数据和储存在MAP中的数据,计算喷油时间、喷油量、喷油率和喷油定时等。并将这些参数转换为与发动机运行匹配的随时间变化的电量。由于发动机的工作是高速变化的,而且要求计算精度高,处理速度快,因此,ECU的性能应当随发动机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微处理器的内存越来越大,信息处理能力越来越强。 以发动机的转速、负荷为基础,经过ECU计算和处理,向喷油器、供油泵等发送动作指令,使每一个汽缸都有最合适的喷油量、喷油率和喷油定时,保证每一个汽缸进行最佳的燃烧。 控制供油和喷油对于现在的车用ECU而言是最基本的功能了,现在的巡航控制、排气制动控制、预热控制、燃油加热控制、尾气后处理设备的控制、EGR和增压压力的控制等等,还有通过总线技术(如:CAN)与仪表盘、AT、EBS等等的数据交换和控制,总之是功能强大。 期待我国在这方面水平的提高,真正实现核心技术的掌握.

网友:
一般都是用的PowerPC吧,集成和应用研发基本就博士在搞

网友:
学习了。国内ECU这块做的好的 是联创吧? 易控应该做的也算不错!

网友:
那也得看ECU是怎么定义的,有的叫做发动机控制单元,有的叫做电子控制单元,电子控制单元的话就又分整车ECU、发动机ECU、变速器ECU等等了,一般指发动机控制单元的还是比较普遍的,国内整车厂用的比较多的是博士和德尔福的,当然像BYD人家自己研发出来了就用自己的就行了。

网友:
NXP,英飞凌,飞思卡尔
好像主要就这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