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下简单的问题请高手别笑

楼主:
我有个疑问 下的资料有的打不开  打开的全是乱码怎么办?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要把现象说详细一点。
有时可能是打开的软件不对。或者字体编码没设置对造成的。

网友:
你想打开什么类型的文件,用什么打开的?

网友A:
1、重新下,看是否还是这样。
2、检查文件类型,看要用什么文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重新下,看是否还是这样。
2、检查文件类型,看要用什么文件打开。

是DDB格式的

网友:
DDB格式的Protel 99SE的文件,你要安装了这个软件才能打开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