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

楼主:
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各种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被大量使用。这些设备的内部都需要一个将市电转化为直流的电源部分。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由于一些非线性元件的存在,导致输入的交流电压虽然是正弦的,但输入的交流电流却严重畸变,包含大量谐波。而谐波的存在,不但降低了输入电路的功率因数,而且对公共电力系统产生污染,造成电路故障。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电源模块,军品电源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技术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各种电源装置网侧电流正弦化,使功率因数接近1,极大地减少电流的高次谐波,消除无功损耗。本文旨在阐明功率因数校正的基本原理,分析功率因数校正变换器的实现方法,进而提出设计变换器的相关要求。
2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基本原理
一般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电路为图1所示。
市电经整流后对电容充电,其输入电流波形为不连续的脉冲,如图2所示。
这种电流除了基波分量外还含有大量的谐波,其有效值I为:
I=
式中,I1,I2,…… In,……分别为电流基波分量与次谐波电流的有效值。
谐波电流使电力系统的电压波形发生畸变,我们将各次谐波有效值与基波有效值的比称之为总谐波畸变THD(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1)
用来衡量电网的污染程度。
   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电源模块,军品电源功率因数(PF)定义为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如下式:
PF=                         (2)
式中:U为电网电压有效值
Cos 为基波电压、基波电流位移因数
I1/I为电网电流畸变因数
=0时,由式(1)、(2)可见功率因数与总谐波畸变THD的关系为:
    PF=                                   (3)
由式(3)可见THD越小,功率因数越高。因此改善开关整流设备功率因数的关键就是要降低THD。
综上所述,只要设法抑制输入电流中的谐波分量,通过电路方法,将输入电流波形校正为或无限接近正弦波,即可实现功率因数校正。
为此在整流器和负载之间接入一个DC-DC开关变换器,应用电压、电流反馈技术,使输入端电流波形跟踪交流输入正弦电压波形,可以使输入电流接近正弦。从而使输入端THD小于5%,而功率因数可提高到0.99或更高。由于这个方案中应用了有源器件,故称为有源功率因数校正(APFC)。
3  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实现方法
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电源模块,军品电源实现功率因数校正的电路有很多,从原理上说,任何一种DC-DC变换器拓扑都可以用作功率因数校正(PFC)的主电路。但是由于Boost变换器具有诸多优点,大部分功率因数校正都用它来作主电路。以Boost变换器为基础,基本的PFC电路可分为三类:硬开关PFC电路,软开关PFC电路,隔离式PFC电路。
3.1  硬开关PFC电路
图3为一个Boost硬开关PFC电路的原理图。由于功率开关管的开通
或关断是在器件上的电压或电流不为零的状态下进行的,即强迫器件在其电压不为零时开通,或电流不为零时关断,所以称之为硬开关PFC电路。由图可见,主电路由单相桥式整流器和DC-DC Boost变换器组成,虚线框内为控制电路,包括:电压误差放大器VA及基准电压Vr,电流误差放大器CA,乘法器M,脉宽调制器和驱动器等,负载可以是一个开关电源。
PFC的工作原理如下:主电路的输出电压VO和基准电压Vr比较后,输入给电压误差放大器VA,整流电压Vdc检测值VA的输出电压信号共同加到乘法器M的输入端,乘法器M的输出则作为电流反馈控制的基准信号,与开关电流is检测值比较后,经过电流误差放大器CA加到PWM(图中未画出)及驱动器,以控制开关Tr的通断,从而使输入电流(即电感电流)iL的波形与整流电压Vdc的波形基本一致,使电流谐波大为减少,提高了输入端功率。由于功率因数校正器同时保持输出电压恒定,使下一级开关电源设计更容易些。
硬开关PFC电路具有输入电流连续,EMI小;电感电流即输入电流,便于电流控制;输入端电感可吸收电网电压尖峰;容易驱动,发射极(源极)电位为零等优点。但同时该电路也存在着缺点,即Tr管承受较大的电流应力和开通功耗,同时会产生很大的难以克服的电磁噪声,Tr容易损坏。
3.2  软开关PFC电路
图4为一个软开关PFC电路的原理图。所谓软开关指的是零电压开关或零电流开关。它是应用谐振原理,使开关变换器的开关器件中电流(或电压)按正弦或准正弦规律变化,当电流自然过零时,使器件关断;或电压为零时,使器件开通,实现开关损耗为零,从而可将开关频率提高到兆赫(MHz)级水平。
由图可见,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电源模块,军品电源在主开关Tr上除并联有谐振电容Cr外,还并联有一个谐振电感支路,由谐振电感Lr、辅助开关Tr1及二极管D1组成。辅助开关Tr1先于主开关Tr导通,使谐振网络工作。电容电压(即主开关电压)谐振下降到零,创造了主开关零电压导通的条件。同时谐振电感电流线性上升,而二极管D的电流线性下降直到零,D在零电流下关断。
控制电路如图4下半部分所示,采用双环控制原则。外环为电压环,起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内环为电流环,把桥整后的电压取样信号与电压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信号相乘,作为电流环的电流基准信号。用Rs取样入端电流信号作为电流环的另一输入,其输出信号与定频锯齿波比较SPWM控制信号,此信号经处理生成Tr和Tr1的控制信号。
软开关PFC电路的主要优点是:主开关管零电压导通;二极管D能零电流截止,因此在输出大功率、高电压情况下应用,可避免因二极管反向恢复使关断损耗过大的问题;电流与电压应力小。它的不足之处是辅助开关Tr1不在软开关条件下运行,具有一定的损耗。
3.3  隔离式PFC电路
图5为一基本Boost单级隔离式PFC电路的原理图。图中L为升压电感,它对输入电流进行整流,使得输入电流满足电流谐波标准。开关Tr将功率因数校正级和电压变换级合成一级,用普通的PWM芯片控制开关的通断,电路就能同时满足输入侧高功率因数和输出电压的稳定与快速调节。储能电容既作为前级的输出又作为后级的输入。
与两级PFC技术(即前级进行功率因数校正,后级通过PWM控制完成输出电压的快速调节)比较,这种PFC方案仅要求一个电压控制环,控制简单、成本低廉、便于应用。但储能电容产生的峰值电流和电压较大,并引起很大的关断损耗,导致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EMI)。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   ,电源模块,军品电源

网友:
这些全是发不到博客的文章,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多是感性负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并联电容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