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

楼主:
我用T0接收脉冲,T1定时50ms(晶振的固有频率是11.0592MHZ),最后我把T0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给A,B.那么我怎么显示所计的数据呢?我需要这个程序呢

网友:
课本上应该都有吧!
把T0的高八位和低八位分别给A,B.那么我怎么显示所计的数据呢?
你不是能得到数据吗?

网友:
你的老师能保证看到吗,我来回答行不行啊?

由于T0的高、低8位均是16进制的,所以不能直接将这4个数据拿来显示,要转换为BCD码以后才能用于显示。
那你想就统计50mS时间段内的T0值,还是若干个50mS(例如20个为1S)里总计的T0值呢?
这个你自己根据需要决定吧,我仅提供一个拆分为BCD码的程序给你,你可以拿这些BCD码去送显示BUF,以便显示。由于BA寄存器要做更重要的

用途,所以将TH0\TL0分别存放在7FH\7EH中。把AB腾出来。
编程思路是:
我们先用7FH\7EH除以10000,商为十进制的万位数;
余数送7FH\7EH,再除以1000,商为十进制的千位数;
余数再送7FH\7EH,再除以100,商为十进制的百位数;
余数再送7FH\7EH中,再除以10,商为十进制的十位数;
最终余数为十进制的个位数;
10000=2710H
1000=03E8H
100=0064H
10=000AH
C语言做这道题比较简单,只需要定义int型的变量就可以直接作除法。这里给你一个汇编的,程序较长。
设:被除数高字节7FH中为TH0,被除数低字节7EH中为TL0,除数高字节存放于7DH,除数低字节存放于7CH中(除数为2710H\03E8H\0064H\000AH

共4种),转换后的十进制BCD码存放在74H73H72H71H70H连续5个内存单元中
要想做多字节除法,用减多次的方法,首先要判断够不够减,够减就减一次,商加1,不够减就再求低一位的十进制数,要用到以下几个子程序

;完整的子程序如下:
HEX_DEC:
                CLR A;将5个BCD单元清零
                MOV 74H,A
                MOV 73H,A
                MOV 72H,A
                MOV 71H,A
                MOV 70H,A
                MOV 7FH,TH0;传计数值被除数高8位
                MOV 7EH,TL0;传计数值被除数低8位
;先求万位数
                MOV 7DH,#27H;传除数高8位
                MOV 7CH,#10H;传除数低8位
LOOP_W:
                LCALL COM_SUB;看看够不够减
                JC BU_GOUJIANW;不够减
                INC 74H;商+1
                LCALL SUBWORD;做一次减法
                SJMP LOOP_W;万位数循环

;再求千位数
BU_GOUJIANW:
                MOV 7DH,#03H;传除数高8位
                MOV 7CH,#0E8H;传除数低8位
LOOP_Q:
                LCALL COM_SUB;看看够不够减
                JC BU_GOUJIANQ;不够减
                INC 73H;商+1
                LCALL SUBWORD;做一次减法
                SJMP LOOP_Q;千位数循环

;又求百位数
BU_GOUJIANQ:
                MOV 7DH,#00H;传除数高8位
                MOV 7CH,#64H;传除数低8位
LOOP_B:
                LCALL COM_SUB;看看够不够减
                JC BU_GOUJIANB;不够减
                INC 72H;商+1
                LCALL SUBWORD;做一次减法
                SJMP LOOP_B;百位数循环

;还求十位数
BU_GOUJIANB:
                MOV 7DH,#00H;传除数高8位
                MOV 7CH,#0AH;传除数低8位
LOOP_S:
                LCALL COM_SUB;看看够不够减
                JC BU_GOUJIANS;不够减
                INC 71H;商+1
                LCALL SUBWORD;做一次减法
                SJMP LOOP_S;十位数循环

;最后,个位数不用求了,最终余数就是!
BU_GOUJIANS:
                MOV 70H,7EH
                RET

;判断是否够减子程序,结果在C中,C=0够减;C=1不够减
COM_SUB:
                MOV A,7FH;传高8位
                CJNE A,7DH,COM_END;高8位不相等
                MOV A,7EH;高8位相等,传低8位
                CJNE A,7CH,COM_END
COM_END:;不相等就得出哪个大哪个小的结论了
                RET;

;双字节数的减法子程序,差还回到被减数的单元中
SUBWORD:
                CLR C
                MOV A,7EH
                SUBB A,7CH;
                MOV 7EH,A
                MOV A,7FH
                SUBB A,7DH;
                MOV 7FH,A
                RET

网友:
楼上程序已经经过测试
软件测试:将TH0和TL0中置FFFFH,经过模拟仿真,74H~70H中为65535

网友:
LS的同志的程序学习了~不过我觉得应该有更简洁的方法:

首先,P1口接8个LED;然后

MOV P1,A
插入个延时子程序
MOV P1,B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T0的高、低8位均是16进制的,所以不能直接将这4个数据拿来显示,要转换为BCD码以后才能用于显示。

还要用BCD器件转换,比较麻烦吖

网友:
一个只显示千、百位的,0.6秒取样一次。
a_bit   EQU 20h          ;数码管百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b_bit   EQU 21h          ;数码管千位数存放内存位置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LJMP CESU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0010101B
        MOV TH0,#0
        MOV TL0,#0
        MOV TH1,#3CH           ;100毫秒(6M)
        MOV TL1,#0B0H
        MOV B,#10
        MOV R7,#00H
        SETB EA
        SETB ET1
        SETB TR1
        SETB TR0
LOOP:   ACALL DISP              ;显示子程序
        AJMP LOOP
CESU:   INC R7
        MOV A,R7
        CJNE A,#6,ZAILAI
        CLR TR0                        ;关记数器T0
        MOV A,TL0                 ;计数有限,只用了低8位
        DIV AB                  ;转十进制
        MOV A_BIT,B
        MOV B_BIT,A
        MOV R7,#0
        MOV B,#10
        MOV TH0,#0
        MOV TL0,#0
        SETB TR0                ;开记数器T0
ZAILAI: MOV TH1,#3CH
        MOV TL1,0B0H
        RETI

DISP:   MOV A,A_BIT             ;取个位数
        MOV DPTR,#numta         ;指定查表启始地址
        MOVC A,@A+DPTR          ;查个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1,A                ;送出个位的7段代码
        CLR P3.3                ;开个位显示
        ACALL D2MS              ;显示2毫秒
        SETB P3.3               ;关闭个位显示
        MOV A,B_BIT             ;取十位数
        MOV DPTR,#numtb
        MOVC A,@A+DPTR          ;查十位数的7段代码
        MOV P1,A                ;送出十位的7段代码
        CLR P3.7                ;开十位显示
        ACALL D2MS              ;显示2毫秒
        SETB P3.7               ;关闭十位显示
        RET

D2MS:   MOV R0,#50                ;2MS延时
D1:     MOV R1,#10
        DJNZ R1,$
        DJNZ R0,D1
        RET
numta:  DB 30H,0FCH,0A2H,0A4H,06CH,25H,21H,0BCH,20H,24H
numtb:  DB 10H,0DCH,82H,84H,4CH,5H,1H,9CH,0H,4H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老师,谢谢你。
老师,以后我有不理解的还要麻烦你的。
嘿嘿,老师,谢谢。

网友:
建议运算使用C好些
unsigned  int  data;//定义一个整形变量,将计数器中断结果送给他
//如果显示buff为:ucbuf0、ucbuf1、ucbuf2、ucbuf3、ucbuf4
//处理程序如下:
ucbuf0=data/10000;                       //最高位
ucbuf1=(data%10000)/1000;
ucbuf2=(data%1000)/100;
ucbuf3=(data%100)/10;
ucbuf4=data%10;                          //最低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师,五一到了,五一快乐!

网友:
15075018luerdu

老师,五一期间我不回家的。想利用这几天好好复习一下以前学的知识的。对于单片机的复习我似乎没有定力的,感觉学的差不多,但有感觉学的不够好。老师,我矛盾呀。老师,我该怎样复习呢。

网友:
4楼的程序很好

用了4楼的贴子很好用

网友:
zhongduan()
{
 TMOD = 0x10;
 TH1 = (65536-50000)/256;
 TL1 = (65536-50000)%256;
 ET1 = 1;
 EA =  1;
 PT1 = 1;
 TR1= 1;

}

maina() interrupt 3
{

TH1 = (65536-50000)/256;
TL1 = (65536-50000)%256;
i++;
if (i == 20)
{
miao = miao+1;
i = 0;
}
if (miao == 60)
{
fen = fen+1;
miao = 0;
}
if (fen == 60)
{
shi = shi+1;
fen  = 0;
}
if (shi ==60)
{
sh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