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我设计一个环行变压器同名端判定电路

楼主:
各位大哥,现在我有一个环行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砸数比是8:1,然后一个小的震荡磁环初级和次级砸数比是1:1。哪位大哥可以帮我设计一个简单一点的电路可以用来测试这个变压器的同名端

网友:
用一个小电池加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啊 大哥

你说的一个电池加一个2极管不可以啊

网友:
我上面的回复是根据我以前用手旋动小直流电机时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而作出的。

后来LZ说这个方法不行,所以我特做了以下实验。

使用材料:旧的南浮电池一个(遥控器上卸下来),手机拆机锂电池一个,旧的9V电池一个(万用表上用的),拆机的电脑开关电源交流滤波互感器一个,220V入12V输出的环形变压器一个(100W的变压器)。

实验接线原理图:

注:图中的二极管是为了保护那个发光二极管而设置的,我第一次用环型变压器实验时不加那个二极管,结果把发光管给搞坏了。
电池一端接好,别一端先不接,然后实验时用线去触碰。

实验步骤:
1、用南浮电池,交流滤波互感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2、拆机锂电池,交流滤波互感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有时亮,有时不亮,不稳定;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3、旧9V电池,交流滤波互感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有时亮,有时不亮,亮的次数比锂电多,还是不太稳定;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4、南浮电池,环形变压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5、拆机锂电池,环形变压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6、旧9V电池,环形变压器。
电池正接,触碰一下,有时亮,有时不亮,不稳定;再反接电池,触碰一下,不亮。
电池正接,触碰两秒,断开,不亮;再反接电池,触碰两秒,断开,二极管亮。

总结:
由上面的试验可以得出:用电池和发光二极管测变压器的同名端,对电池的电压要求不是很严,普通的1.5V电池到9V叠层电池均可使用。测试时先让电池接好,然后再一下子把电池的一端断开,此时如果发光二极管被点亮,那它们的同名将如下图所示:

另外,这还有个我从别处找来的“变压器同名端测试方法”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