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测试电感同名端的电路

楼主:
我的电感是用于高频变压器,其中震荡线圈只有8圈,是环行变压器。哪位大哥可以抛砖引玉给小弟指点指点啊!怎么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就可以测试同名端了

网友:
没有你的具体参数,凭猜测,给个参考图,可以说是个不那么负责的回复:利用K换向,凭借两次测量值比较即可判断。(设L1为初级)
当然,如果从外面可以看清绕组,用目测也可以。

附图:出个主意

网友:
上回我做了一次测试,不知道你后来做了测试了没有,或者你没有看到我后来的回复。

你可以去看看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16&page=1#pid169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