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师的话

楼主:
老师,你给我们的电路板子上有六个数码管,我对于用这个电路板来完成显示操作还是不怎么理解。老师麻烦你给我讲讲吧。

网友:
你说的是用4094的板子吧?那要先对4094芯片有所了解!才行。
4094是一个串行移位寄存器,一个输入数据线上8个不同时间的不同位数据,可以传递给8个输出数据线并固定,这些8个输出就控制数码管显示数据了。
4094还有一个输入端,是控制这8个时间的,每一个上升沿对应传递给一个输出端,8个上升沿就把数据线上这8个时刻的数据对应传到8个输出

单片机有两条线就是和这个4094的两个输入联系的,送数据给409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