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能力

楼主:
请问单片机最多可以驱动多少LED发光,想驱动多个LED发光要加什么电路吗???

网友:
每个I/O口最多串联两个发光,串联的电阻要小,如300-500欧姆,要驱动多个的话就要用外接驱动元件了,典型的是三极管

网友:
那三极管怎么用啊,是接放大电路吗???:o

网友:
是一个口驱动多少个,还是单片机能控制多少个LED灯
前一个问题,楼上已经讲了。后一个问题:如果口直接带,51只能控制32个。
控制更多,需要扩展,如控制8X8点阵,可以把8个灯看成数码管的笔段,用数码管动态扫描原理控制。需要16个I/O口。。。。。。

网友:
我想用单片机做一个LED彩灯(大概50几个)并且带有音乐播放功能的电子制作!所以担心单片机的驱动能力能否达到!?: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