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指令

楼主:
老师,单片机中的除法指令中,进行除法运算的思路是:“用被除数减除数,如果够减,商加1。差再减除数,直到不够减为止。每减一次,商就加1。这样就求出了商。”
老师,对于这个思路,我有点不理解呢。
特别是我不理解“用被除数减除数”。
1.老师,麻烦你告诉我这个思路的具体涵义。
2.老师我有个题目:我让被除数放在R1R0中,除数放在R0中,编写程序求它们的商,结果存放在R4R3中(高位在前)。
老师,我想让最后商的结果在数码管上显示。
老师,麻烦你告诉我我想要的答案。
    ---------------------------谢谢,老师!----------------------------------

网友:
慢慢理解

网友:
书上有例题,和这个差不多,体会一下!

网友:
慢慢来 不要急 一切随缘吧

网友:
关于这个除的法,我来举个例子:

如果11除以2,是不是等于5加余数1,那么这个11的意思就是由5个2相加再加一个1得来的。
即11=2+2+2+2+2+1

那么我们现在用单片机做除法,就是把这个式子进行反推的演算。
11-2-2-2-2-2=0+1(余数)

那意思就是10到底由多少个2相加得来的。

如R1存被除数(11),R2存放除数(2),R3存放商数。

程序的内容主就是:
      设置R3的内容为0
开始:R1-R2,
           检查进位是否为1,如果为1表示不够除。跳转到“完成”
     R3加1
          跳转到开始
完成:R1+R2  ,这是余数

网友:
被除数放在R1R0中,除数放在R0中,编写程序求它们的商,结果存放在R4R3中(高位在前)。
老师,我想让最后商的结果在数码管上显示。

几个小问题澄清一下:
1、除数R1R0中,除数R0?矛盾了
2、结果放在R4R3,这完全可以。但是要放在LED数码管上显示,那就不如一步到位,商用BCD码描述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R4R3只能表达两位BCD码,你这个除法可能达到万位数,即个、十、百、千、万5个单元来描述。你还是先把内存单元定义好了再说吧。

网友:
课本57页例3-21
你学了C语言,我昨天的回帖中已经写了程序,你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