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

楼主:
老师,单片机第三章汇编的好多指令都不怎么理解
             还有,老师我对位的理解就不怎么好的
                                               -----------------------------------谢谢!

网友:
持之以恒

这位同学,你的想法我也深有体会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慢慢来,一天记得一个,时间长了,就记得差不多了,呵呵,这是我的体会呀,我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你说你对汇编的一些运用不怎么理解,有这个想法不错,说明你认识到了自己这方面的不足。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不解之处尽管问我,我乐意为你提供帮助。
---------------------------15075018 --卢二都--------------------------------

网友:
就是需要坚持!多记多背,熟能生巧!

网友:
我认为 多多使用 才是 王道

网友:
几个同学回答很好
补充几点
1、理解指令功能
2、仔细阅读示例程序
3、课间请老师讲解

网友:
努力吧!

对于汇编语言的指令,可以把指令和相关的小应用程序段结合起来理解,我们单片机实用教程中,有很多指令都有简单的应用程序段,试试看!

网友:
在数字电路中,都是以寄存器的状态表示数,寄存器有两个工作状态,用0和1表示。
通常1个寄存器可以表示1位二进制数。单片机中数的存在、表示方式与此类似。
在单片机中使用位(位变量),通常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用0,另一个就用1)
通过对位的判断可以控制程序流程(根据逻辑关系框图)。

网友:
对于汇编指令,要尝试着去用,用它们用到程序编写当中,用的多了,也就容易理解了,也就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