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气性能测试

楼主:
模块电源 电源模块 军品电源模块,开关电源 铁路专用电源 定制电源 稳压电源

一、测试仪器、设备
序号名称推荐型号数量备注

1数字万用表FLUKE12/FLUKE37/FLUKE871台
2数字示波器Tektronix TDS340A 系列1台
3电子负载DH2790/DH2794-1或类似系列1台多路
4交流电源仪Slide Regulator1台可用交流调压器替代
5隔离变压器500W-3KW1台
6泄漏耐压测试仪CS2675 或类似系列1台
7绝缘电阻测试仪CS2612 或类似系列1台
8杂音测试仪QZY11 或类似系列1台通信电源测试用
9直流电源PS3003/MDS-604或类似系列1台
10其他
二、开关电源电气性能测试项目
序号测试项目备注
1线性调整率
2输出负载调整率
3效率
4输出纹波电压及噪音
5输出过压保护功能
6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三、开关电源电气性能测试方法及步骤
(一)、线性调整率测试
1.定义:反映交流输入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又称电压调整率.
2.测试方法:
(1)交流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流为满载时,测出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值Uo.
(2)调整交流输入电压为90V,265V,测出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值Uo1,Uo2
(3)计算90V,265V条件下电压调整率
                 α1=(Uo1-Uo)/Uox100%
                 α2=(Uo2-Uo)/Uox100%
(4)对于多路输出,其它各路输出应同时加100%负载.
     3.参考测试数据记录表格
Test Condition: Full Load
AC input Voltage(V)Out put Voltage(V)ΔV(V)Line Regulation α
(二)、输出负载调整率测试
1.定义:反映负载电流的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2.测试方法:
(1)交流输入电压220V,输出电流为50%Io时,测出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值Uo.
(2)调整负载电流为100%Io与(10%-15%)Io,测出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值Uo1,Uo2
(3)计算100%Io与(10%-15%)Io条件下电压调整率
                           α1=(Uo1-Uo)/Uox100%
                           α2=(Uo2-Uo)/Uox100%
(4)对于多路输出,其它各路输出应同时加100%或(10%-15%)负载.
3.参考测试数据记录表格
Test Condition: AC 220V input
DC output Current(A)Out put Voltage(V)ΔV (V)Line Regulation α
100%Io
(10-15%)Io
4.用户可根据需要选取交流输入电压90V,160V,220V,265V重复步骤(1),(2),(3)测试并记录.
(三)、效率测试
1.内容:测试不同交流输入电压,不同负载条件下电源效率η
2.测试方法:
(1)交流输入电压90V,160V,220V,265V,输出电流为100%Io,30%Io,空载时,测出对应的稳定的直流输出电压值Uo与对应的交流输入功率Pin.
(2)计算效率η=Po/Pinx100%=(UoxIo)/Pinx100%
(3)对于多路输出,其输出功率为各路输出功率之和.
     3.参考测试数据记录表格
AC input Full Load
Voltage(V)PinPoη

AC input 30% Load
Voltage(V)PinPoη

AC input No Load
Voltage(V)PinPoη
(四)、输出纹波电压及噪音测试
1、测试条件:交流输入电压220V,输出满载(对于多路输出,各路均满载)
(可根据需要设定交流输入电压90V,220V,265V,满载输出条件下测试).
     2、测试方法:测试时,示波器TIME/DIV档置10uS/div,带宽置20MHz,读取示波器显示的输出电压峰-峰值即为输出纹波电压(包含毛刺在内的峰-峰值为纹波+噪音).
     3、输出杂音测试(选测内容,分为峰-峰值杂音,电话衡重杂音,宽频杂音,离散杂音).
(五)、输出过压保护功能测试
1、测试条件:交流输入电压220V,输出满载条件下测试.
(可根据需要加测交流输入电压90V-100V,满载输出条件下过压保护功能).
2、测试判定方法:
(1)调整输出电位器使输出电压缓慢升高,直到电源输出突然关断(输出电压突变为零,电源处于保护状态),此时输出电压值即为输出过压保护点.
(2)若无输出调整电位器,可在电源满载工作时,于输出端外加直流电压并慢慢调高,直到电源保护无输出.